DSP与单片机的区别是?

楼主(2012-03-06):
(无正文)

网友A:
DSP芯片,也称数字信号处理器,是一种特别适合于进行数字信号处理运算的微处理器具,其主机应用是实时快速地实现各种数字信号处理算法。根据数字信号处理的要求,DSP芯片一般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在一个指令周期内可完成一次乘法和一次加法;
(2)程序和数据空间分开,可以同时访问指令和数据;
(3)片内具有快速RAM,通常可通过独立的数据总线在两块中同时访问;
(4)具有低开销或无开销循环及跳转的硬件支持;
(5)快速的中断处理和硬件I/O支持;
(6)具有在单周期内操作的多个硬件地址产生器;
(7)可以并行执行多个操作;
(8)支持流水线操作,使取指、译码和执行等操作可以重叠执行。

当然,与通用微处理器相比,DSP芯片的其他通用功能相对较弱些。

单片机又称单片微控制器,它不是完成某一个逻辑功能的芯片,而是把一个计算机系统集成到一个芯片上。概括的讲:一块芯片就成了一台计算机。它的体积小、质量轻、价格便宜、为学习、应用和开发提供了便利条件。
单片机的应用领域 :
1. 单片机在智能仪器仪表中的应用;
2. 单片机在工业测控中的应用;
3. 单片机在计算机网络和通讯技术中的应用;
4. 单片机在日常生活及家电中的应用;
5. 单片机在办公自动化方面。

另外,楼主可以看看<<DSP嵌入式开发入门与典型实例>>

网友B:
本内容简单介绍了DSP与单片机的区别
1 存储器结构不同

单片机使用冯.诺依曼存储器结构。这种结构中,只有一个存储器空间通过一组总线(一个地址总线和一个数据总线)连接到处理器核。

大多数DSP采用了哈佛结构,将存储器空间划分成两个,分别存储程序和数据。

2 定点计算
大多数DSP使用定点计算,而不是使用浮点。为了不使用浮点机器而又保证数字的准确,DSP处理器在指令集和硬件方面都支持饱和计算、舍入和移位。

3 专门的寻址方式

DSP处理器往往都支持专门的寻址模式,例如,模块(循环)寻址、位倒序寻址。这些非常专门的寻址模式在GPP中是不常使用的,只有用软件来实现。

4 对密集的乘法运算的支持

单片机不是设计来做密集乘法任务的,即使是一些现代的GPP,也要求多个指令周期来做一次乘法。而DSP处理器使用专门的硬件来实现单周期乘法。DSP处理器还增加了累加器寄存器来处理多个乘积的和。累加器寄存器通常比其他寄存器宽,增加称为结果bits的额外bits来避免溢出。

5 零开销循环

单片机是Single-chip Microcomputer的较准确译法,但最能准确反映单片机设计思想、并且有长远技术眼光的词汇是Microcontroller(微控制器)。之所以出现Single-chip Microcomputer一词,实在是因为早期,甚至到MSC-51时期,单片机准确地体现了Single-chip Microcomputer的形态和内容。然而发展到MSC-96,发展到新一代80C51、M68HC05、M68HC11系列单片机时,在单片机中着力扩展了各种控制功能,如:A/D、PWM、PCA计数器捕获/比较逻辑、高速I/O口、WDT等,已突破了Microcontroller的传统内容,朝Microcontroller的内涵发展。因此,目前已到了该给单片机正名的时候了,国外已逐渐统一成Microcontroller。如果我们仍然保留单片机这一习惯叫法,则应把它认为是一个单片形态的微控制器,或直接称作微控制器或单片微控制器,而不要再使用单片微型计算机或单片计算机这些词汇了。
另:集成技术的最新进展之一是将 CPU 和外围芯片,如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并行,串行I/O口,定时/计数器,中断控制器及其他控制部件集成在一下芯片中,制成单片机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网友C:
DSP一般用于算法和滤波算法之类的,但是TMS32F2812完全可以用来当做单片机来用,只是价格比较昂贵而已!

网友D:
5楼的资料,
不错,讲的很明白

网友E:
好多地方有这个。

网友F:
有些DSP完全可以当过高级点的单片机来用,就是价格昂贵!

网友G:
呵呵,百度文库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