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问题

楼主(2012-03-06):
GW的0-30V直流电源,想接一个笔记本19V给电脑供电(或测试主板),找来了HP的借口,拨开线材,外层地、中间屏蔽层、内芯正极.接出来之后,拿万用表测了输出有19V,但是给电脑怎么不能用?也不能给单主板供电!这是什么情况,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把直流电源的限流设定值调到最大。

网友B:
有些笔记本接口是三个触点的,另外一路上拉到vcc的,外部电源识别用的。
你不会是把接口剥到头了还是留有一段线缆的,最好是磁环前端开始剥线。
当然,稳压电源的限流调到笔记本电源的输出规格内。(正负夹子断路,调整电流旋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从变压输出后端剪掉的,直接把中间屏蔽层和地接一起,连到直流电源的地(负极和地),内芯接正极,解决这个问题是要调稳压源的输出电流吗?试了试还是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