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6):
各位,能否为新手解释一下什么是器件电应力?
如电压应力!望高手举例说明,以及该怎么测试!
谢谢

网友A:
电压应力就是你应用中的电压与零件规格值的比值.
电流应力就是你应用中的电流与零件规格值的比值.
一般设计时电压应力不超出90%,电流不超出80%.

网友B:
最简单的例子,应该绝缘耐压吧?这其实也可以算是电压应力的一种特殊形式。
电流应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导线通过一定的电流后会发热,所以你家里装修的时候一般会选择国标4平方的线,一般容许短时最大带40A/220V左右的负载,但实际上只容许你带最大30A/220V的负载而已。

网友C:
主要是考虑其裕量问题、承受多大电压电流范围,是否需降压使用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在标称基础上适当降额使用,以及注意使用范围?

楼主:
那就是说电应力就是它的一个承受能力的理解了?

3# yewuyi

楼主:
嗯,回复的比较具体
4# hucady

楼主:
继续等待更多高手解答更多说法啊!
还是没有完全理解透切

网友D:
继续等待更多高手解答更多说法啊!
还是没有完全理解透切
引用 楼主:
2L不是说的很清楚了么?

网友E:
受教,受教!

网友F:
电压应力就是你应用中的电压与零件规格值的比值.
电流应力就是你应用中的电流与零件规格值的比值.
一般设计时电压应力不超出90%,电流不超出80%.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