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可以旋转原理图元件吗

楼主(2012-03-06):
PCB里的元件可以任意旋转,原理图里的元件可以吗,需要任意角度旋转。altium designer软件。

楼主:
2# liuyu305 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不可以任意旋转,只有0、90、180、270旋转和水平、垂直镜像翻转。

楼主:
不可以任意旋转,只有0、90、180、270旋转和水平、垂直镜像翻转。
引用 网友A:

我要的是任意角度旋转。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在属性里找到角度,然后输入你需要的值。

楼主:
应该是可以的,在属性里找到角度,然后输入你需要的值。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搞呢

网友C:
可以的,在PCB的菜单上选择Tools然后选择Preferences,再选择preferences里的PCB Editor选项,在General选项中的Other 中 Rotation step 输入你要转换的角度就可以了~!

楼主:
可以的,在PCB的菜单上选择Tools然后选择Preferences,再选择preferences里的PCB Editor选项,在General选项中的Other 中 Rotation step 输入你要转换的角度就可以了~!lxfstephen 发表于 2012-3-8 11:06
我说的是原理图,不是pcb.

网友D:
原理图旋任意角度做甚?
真的必须的话,造个元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是想求证下这个软件到底有没有这个功能,原理图旋转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是偶尔需要旋转下,好看呗。画个图形不划算…

楼主:
估计没有这个功能吧。我是找不到。

网友F:
没此功能

网友G(2017-01-08):
在原理图里双击元器件,弹出窗口的左下角"Orientation"有下拉菜单,可以旋转0,90,180,270度,其它角度应该不可以

网友H:
只能直角旋转,你要有其他角度只能在板子上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