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一个结构体在keil3或keil4下,不能编译通过?

楼主(2012-03-06):
struct {
            u8 TUG3;
            u8 TUG2;
            u8 TUG12;
         }SDHSlot;

SDHSlot.TUG3=1;

最后一条赋值语句就是不行啊,编译到它就通不过,

compiling main.c...
..\main.c(38): error:  #77-D: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main.c(38): error:  #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struct SDH SDHSlot" (declared at line 36)
..\main.c(38): error:  #65: expected a ";"
..\main.c - 3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A:
typedef  struct {
            u8 TUG3;
            u8 TUG2;
            u8 TUG12;
         }SDHSlotStruct;
SDHSlotStruct SDHSlot;
SDHSlot.TUG3=1;

楼主:
楼上的也是不行的
我刚开始也是使用typedef来先定义类型,结果不行,
才想用简单的方式试试,也不行,真不知怎么搞的

楼主:
就是那一条赋值语句出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服了你了!
你没定义变量,如何赋值?给谁赋值?结构体只不过你定义的一个类型,不是变量。

楼主:
struct {
            u8 TUG3;
            u8 TUG2;
            u8 TUG12;
         }SDHSlot;

这个不是变量,是什么?

网友C:
也许是你编辑的时候出问题了。
删除后重新编辑看看。

网友D:
这么写没问题的,你找找别处的原因。呵呵

网友E:
试试给结构一个名字:
struct SDH { // 这应该是标准C的写法
            u8 TUG3;
            u8 TUG2;
            u8 TUG12;
         } SDHSlot;

网友F:
编译器是机器
他说哪里错并不一定是那里出错

网友G:
struct SDH { // 这应该是标准C的写法
            u8 TUG3;
            u8 TUG2;
            u8 TUG12;
         } SDHSlot;

是不是keil3或keil4只认"真爸",不认"干爹"?

网友H:
回复 楼主:

靠,I 服了 U;有谁见过像你这样子初始化一个结构体变量的么?

正确的做法是:

struct {
            u8 TUG3;
            u8 TUG2;
            u8 TUG12;
         }SDHSlot = {0,0,1};

或者:

struct {
            u8 TUG3;
            u8 TUG2;
            u8 TUG12;
         }SDHSlot;

void main(void)
{
SDHSlot.TUG3=1;
    …… ……
}

尼玛"SDHSlot.TUG3=1;"是一条C语言语句;一条C语言语句呀!有谁见过一条C语言语句放在函数体外边能够被执行的?要是编译器不报错的的话,那个编译器就是神了。

网友I:
结构体在C和C++中有差别的,建议你看看编译器的选项,而且你那个好像没有变量吧。。。。。

网友J: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truct
   {
            u8 TUG3;
            u8 TUG2;
            u8 TUG12;
          }SDHSlot;
void main(void)
{
SDHSlot.TUG3 = 1;
while(1)
  {
;
}
}

这么写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struct
           {
            u8 TUG3;
            u8 TUG2;
            u8 TUG12;
          }SDHSlot;
void main(void)
{
SDHSlot.TUG3 = 1;
while(1)
  {
;
}

是不行的

下面的这种要这么写才行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struct
   {
            u8 TUG3;
            u8 TUG2;
            u8 TUG12;
          }SDHSlot;
void main(void)
{
SDHSlot SDH;
SDH.TUG3 = 1;
while(1)
  {
;
}
}

}

网友K:
遇到这种问题,就用 c99特性的结构体复赋值吧

网友L:
同意17楼!

网友M:
:lol去翻书看看

网友B:
楼主底子太差,错误原因正是14楼说的

网友G:
这年头"干爹"太多,有时分不清什么样的"干爹"在什么样的场合才能叫。:lol

网友N:
简单的毛病,直接的毛病

网友C:
SDHSlot.TUG3=1;

放到void main()
{

}
里面去
void main()
{
    SDHSlot.TUG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