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原理求助

楼主:
单相全波整流X线机的高压变压器都采用了两个次级绕组同相串联,次级中心点接地的方式,这样可使高压变压器的绝缘要求降低一半。高压次级中心点接地后可获得与大地相同的零电位,因此次级两根输出线的任何一根对中心点的电压,等于两根输出线间电压的一半,如同所示。如果高压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为100KV,中心点接地后,每根次级输出对中心点(地)的电位差都是50KV
图示中第一个图我明白,第二幅图中,为什么每根输出线对地是100KV,怎么解释?请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A(2012-03-06):
看样子中点没有pe啊

如果这样  就是对的啊

网友B:
图二中点没接地啊,有神马不对头的吗

网友C:
等待高手继续解析

楼主:
图二中点就是没有接地啊,所以导致的输出线对地电压为100kv,我想让各位分析此时为什么是100kv,这个问题是个医学院里面教设备课的老师问我的,谢谢大家。

楼主:
我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啊?SOS。

网友D:
第一个中点是零线,另外两个输出是火线,零线是不带电的,火线带电;第二个图中点没接地,也就不存在什么零线,每个地方都是带电的,中点对地的电压也是50KV,可以把中点看成是中间的一个抽头,电压当然是另外两根线之间电压的一半,另外两根线对地当然就是100KV。第一个图是把中点强制拉到零点上,也就成了零线,是共地。第二个是隔离电源,可以隔绝通过地线引入的干扰和相间短路。

楼主:
谢谢7楼,非常感谢。

网友:
第一个中点是零线,另外两个输出是火线,零线是不带电的,火线带电;第二个图中点没接地,也就不存在什么零线,每个地方都是带电的,中点对地的电压也是50KV,可以把中点看成是中间的一个抽头,电压当然是另外两根线 ...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第二个图中点没接地,也就不存在什么零线,每个地方都是带电的,中点对地的电压也是50KV"   第二个图中,次级中点与地之间是什么关系?怎么得知它是50KV的压差?就算是题目给的“次级中点与地之间是50KV压差”,那么实际上如何实现这个50KV压差?看不明白次级线圈和地电气关系啊。。

网友D:
或许你可以把测量点对地看成是跨接了一个无穷大的电阻,而大地就是实实在在的零电位电,那测量点对地的电压是不是可以知道压差了呢。不然你可以用摇表来测一下次边绕组对地的绝缘阻值,理论上是不能达到无穷大,这要看环境因素,自身绝缘材料,比如湿度等,所以漏电流是实际存在的,所以你想象有个电阻跨接就好理解一点。

网友:
或许你可以把测量点对地看成是跨接了一个无穷大的电阻,而大地就是实实在在的零电位电,那测量点对地的电压是不是可以知道压差了呢。不然你可以用摇表来测一下次边绕组对地的绝缘阻值,理论上是不能达到无穷大,这要 ...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怎么理解你的意思,如果我把次级线圈看成1个电压为Va-Vb=100KV新的电源,上端小圈为正,下端小圈为负,则上下直接压差为100KV,大地为零电位。假设上端小圈,下端小圈,线圈中点到大地均有一等效电阻,比如下图,那怎么看呢?

网友D:
线圈的最上面一个输出点和最下面一个输出点对地都是100KV,中间对地还是50KV,大地就当零线用了

网友D:
可能你对这个50KV或100KV的本质还没明白,一般我们讲的都是有效值,交流电也没有正负端之说,只有正半波和负半波,并且这里的变压器只是两个变压器次级串联,对于变压器的串并,是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的,要不环流就会很大,

网友:
线圈的最上面一个输出点和最下面一个输出点对地都是100KV,中间对地还是50KV,大地就当零线用了
引用 网友D:

还是混淆,我们现在就把把所谓有效100KV当成一普通有正负的电源处理(某时刻),现在关心的是各点与地压差,
那么你只能说Va与Vb之间的压差是100KV,而不能说Va对地,Va对地也是100KV,对不对?

网友E:
唉~

不能只考虑正常条件,还要考虑故障或者异常状态:
第一个图,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任何一点到地的电位最高就是50kV,这点没有疑义,所以施工时按照50kV来设计绝缘即可,不会有任何问题;

第二个图,如11楼所示,

对地电位实际上是由Va、Vb、Vc的对地电阻分压而来的。假如A或者B的导线掉地上了或者漏电了,那另一端的电位会是多少?很明显,另一端对地的电位就是100kV。
那这时你的施工如果还是按50kv来设计的话,另一端的绝缘强度必然不能承受而击穿,从而造成损坏。
所以第二个图的的设计绝缘必须得整体都按照100kV来设计才能保证安全。
因此才有“单相全波整流X线机的高压变压器都采用了两个次级绕组同相串联,次级中心点接地的方式,这样可使高压变压器的绝缘要求降低一半。 ”。 但这时必须得有地电流保护措施,对地短路或漏电时快速断开供电。而这个本来就是必备的设备,成本相对于电网整体绝缘增加一倍来说会低不知道多少倍,这是毫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