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一个联网问题

楼主(2012-03-06):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想实现下面这个想法。买一些报警探测设备,比如煤气,火灾探测设备,当设备探测到问题以后通过某种方式通知我的电脑(串口,usb,wifi都可以,最好是有线)。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联网技术,如果是无线,我大概知道有zigbee可以选择,但是有线就不清楚了。请各位指教。如果问题描述有问题,请发问。

网友A:
推荐485通讯

网友B:
这个不叫联网,用不着那么复杂,借助串行通讯即可实现,232、485都可以,无线也是附着在串口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