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4如何进行软仿真?

楼主(2012-03-06):
CCS是V4版本的,MCU是MSP430类型的,程序写好后,如何进行软件仿真啊, 就是不接任何硬件,直接在PC上运行调试代码.
是不是通过菜单“Target | New Target Configuration”进行设置啊? 选择"Texas Instrumetns Simulator", 但下面找不到MSP430任何一款器件型号,迷惑中,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ccs是没有MSP430仿真功能的

楼主:
哦,原来如此,多谢老大指点!:D

这样的话, 有时要调试一个简单的算法程序, 都要挂一个硬件上去, 实在有点不方便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