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奇怪的igbt驱动问题

楼主(2012-03-06):
正在用ir2110驱动做一个电机驱动。在未加高压电压时igbt的驱动电压很正常。但是加上电压后igbt的驱动电压没有全开,图如下:

网友A:
不是吧, 你这个电路都没有安装自举升压的结构连接?!
IR2110 的上管要正常驱动, C17 的充电电路要包含 IGBT Q5, 就是说 Q5 导通时, 要为 C17 充电.
这个电路 C17 的电放完后, 怎么补充

网友B:
有自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其实是包含的,CH和CL实际上连接的是一个线圈。所以能够冲上电
现在的问题在于当电压加到150V的时候驱动信号时正常,当加到300V的时候驱动电压是不正常的,自从IGBT坏过一次就出现这个问题。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驱动能力是够的,自举电容的电压一直在12V以上。但是在igbt端的ge端就不正常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C:
D20和D16方向接反了,你的IGBT开通和关断的电路回路搞反了

楼主:
5# wen77 没有接反,反向是充电时栅极电阻是用来减少振荡的,正向是用来加快放电的。

网友D:
建议去掉C19,C20试一下。
另外C17.C22如何算出这电容值,也请检查一下ZD5,ZD6
---如果IGBT坏之前没有问题,那就IGBT坏时可能损坏了部分器件

网友E:
是不是2110的驱动能力不够,后面增加一个推挽电路看看

网友F:
7楼正解。
栅极电容你还嫌它不够大?还要加那么大的C19,C20?

建议去掉C19,C20试一下。
另外C17.C22如何算出这电容值,也请检查一下ZD5,ZD6
---如果IGBT坏之前没有问题,那就IGBT坏时可能损坏了部分器件
引用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前两天发现了是那个C19的问题,IGBT坏了之后电容被击穿了,果然是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栅极电容是用来滤毛刺的吧,不过我看过波形也没有那个情况,所以去掉就可以了吧,而且还可以加快充电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