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到底怎么才能软件仿真STM32啊

楼主(2012-03-06):
用硬件连接jlink可以debug,用软件就不可以了。
发现程序走到下面这句就不动了。具体怎么设置啊。

现在不能用软件仿真,逻辑分析仪也不能用。求解释!

网友A:
我的ST_link接上面不能下载程序。。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应该设置不对,后来我用的IAR

网友B(2012-05-11):
我也发现这问题,应该是mdk软件的问题

网友C:
jlink选择对了吗?应该选择cotex那个吧!

楼主:
jlink选择对了吗?应该选择cotex那个吧!
引用 网友C:

当时我是用的软件模拟仿真的。根本就没有jlink,后来我发现问题了,是我的这个软件版本问题,换了个4.22a版本的,就好了。

网友D(2012-09-21):
回复 网友E:

同样的问题,4.22a? 我这个是吗?遇到相同的问题,和你截图完全一样。。只是mdk版本问题吗?
IDE-Version:
μVision V4.22.15.0
Copyright (C) 2011 ARM Ltd and ARM Germany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 Information:
hitler Microsoft
Microsoft
LIC=65IQD-8KB5C-UGD7Q-NAD0R-ZZPPS-UMWYP
Tool Version Numbers:
Toolchain:        MDK-ARM Standard  Version: 4.22
Toolchain Path:    BIN40\
C Compiler:         Armcc.Exe       V4.1.0.791
Assembler:          Armasm.Exe       V4.1.0.791
Linker/Locator:     ArmLink.Exe       V4.1.0.791
Librarian:             ArmAr.Exe       V4.1.0.791
Hex Converter:      FromElf.Exe       V4.1.0.791
CPU DLL:               SARMCM3.DLL       V4.22
Dialog DLL:         DARMSTM.DLL       V1.63.0.0
Target DLL:             Segger\JL2CM3.dll       V2.56.0.0
Dialog DLL:         TARMSTM.DLL       V1.60

网友F(2014-03-13):
我花两天时间找到时哪里的问题了 可是 为什么这样不明白
以下是对比 不出现问题的是这样的

出问题的时候是这样的

网友G:
就是不需要开发板,直接仿真?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就是不需要开发板,直接仿真?

用目标板和仿真器的调试方法称为 emulate。
纯软件模拟硬件的调试方法称为 simulate。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用目标板和仿真器的调试方法称为 emulate。
纯软件模拟硬件的调试方法称为 simulate。 ...

长知识了
还好没说是  没用jlink去用软件代替jlink仿真

网友I(2014-11-07):
引用 网友F:

多谢,照这个来设置,OK了!

网友J:
软件仿真没用过!用JLINK的SW模式调试F4,没问题,没试过不知道软件仿真行不行

网友K:
行?我马上试试

网友L(2015-05-07):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对照修改图中的参数解决了

网友M:
正确,确实需要修改这些。我也曾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N:
8楼正解   !

网友O:
的确需要修改,我也试过

网友P:
8楼太给力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