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精华问答(50个问题)

楼主(2012-03-06):
TI, DSP, AN, ST, ce
1.问: C6712怎样访问 I/O空间?
答: Acturally, C6000 have only one memory space, include Data and Prog memory.
The I/O also be mapping to memory space, can be accessed through EDMA and
EMIF bus.

2.问: TMS320C6712 的 32 位浮点特性与以往推出系列相比,有哪些优势,可提
供哪些性能,存在哪些不足?
答: It support IEEE_SP32 and IEEE_DP32 and IEEE_DP64 float_point. Compare
with C3x, it has strong C compiler and also good development tool CCS.

3.问: TI 能否尽可能将闪存集成在今后的 DSP产品中,以减少外设和提高线路精
度?
答: TI 具备将 FLASH 集成到 DSP中的能力。但是不同的用途有不同的要求。所
以我们针对用量较大的客户会进行集成以满足客户要求。

4.问: Is 6712, 6711 and 6701 all pin compatible?
答: Yes, they are all compatible.

5.问: 以 5409 为例,很多 DSP 产品在使用前必需进行内存分配,该工作目前由
用户自己进行,虽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但对经验较少的人来说会耗费很多不必
要的精力,所以请问 TI 能否在发货时就为芯片提供标准的配置文件?
答: DSP link comand file is effective tool  to manage DSP memory configuration to
improve system feature. DSP BIOS has visuable tool to deliver the function.

6.问: 请问 DSP与 CPU、MPU有什么区别?
答: The structure of DSP is difference from CPU/MPU. In DSP, there are different
memory for data and instruction. And it focus on computing not flow management.

7.问: TI 能否为其 DSP产品提供更加灵活的外设以满足多样的应用需要?
答 : Yes. In C6000, we have peripherals as these McBSP, HPI/Expension
BUS/PCI,EMIF(can connect with SBSRAM, SDRAM, Async RAM flush ROM
SRM), DMA/EDMA, timers etc.

8.问: 请问"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对象是什么?
答: wireless communication, broadband internet access, image process, modem,
disital motor control ... We believe it can be used in every internet action, every bit.

9.问: TI的DSP产品的C代码编译效率低, 常使开发者感到其结果不能达到预期,
请问 TI 有无应对之策?(11:01:19 AM)
答: The C6000 C compiler performance can reach 70-80%. This is just because the
from the beginning time of C6000 core design, the RISC like structure have make the
C compiler and optimizer can be easy design and reach high performance. That means
the C optimizer is begin from basic hardware design. So the question is true for other
DSP, for C6000 good C compiler is our strong point.

10.问: TI 公司的 DSP 有什么特点?即在处理速度、存储量、接口以及软件编程
等方面有什么特点?
答: For C6000, it is the most advanced DSP, our C64x can run at 700Mhz to 1.1Ghz,
the memory space for C6000 can be 32 bits wide. And we have DSP/BIOS which is
industry proved and free real time kernal  can help engineer design more easy and
focus on their application.

楼主:
11.问: DSP是不是扩大了功能的单片机?
答: No.

12.问: 在未来,DSP是否有代替 CPU的可能?
答: TI believe that in the coming internet era, many application engines will be driven
by DSP such as image, communication, digital consumer appliances. CPU can be
used as a controller, DSP will be used for specific functions.

13.问: DSP 与 FPGA  的区别?性能及用途方面。
答: DSP can be reprogramble offline and online, have more flexible than FPGA.

14.问: 请问贵公司的 6712 可用在民用的哪些方面?
答: C6000 的特点是高性能,应用比较容易(用 C 开发) ,如用在应用复杂的场
合,  会很有优势,如网络相机,用户端网络加密等。

15.问: TMS320C6712 高频特性适用于跳频、扩频的哪些具体应用?是否适用于
蓝牙技术?
答: 跳频、扩频 Yes,蓝牙技术  No because its power consumption.

16.问: 除了众所周知的 DSP外。TI 在模拟器件领域最关心的方向是什么?
答: TI is taking effort for provide all kinds of analog products portfolio.

17.问: 5000系列做便携式现场数据采集合适吗?
答:C5000 is suitable for portable application such as for low power requirement.

18.问: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答:时钟一般使用晶体,电源可用 ti 的配套的电源。

19.问:DSP 一般有二种供电方式:一种是开关电源,另外一种是 TI 有许多的
LDO,开关电源电路相对复杂,而 LDO相对非常简单。我想问一下电路相对简
单的 LDO 供电会有什么缺点,还是没有缺点。例如 TI的 TPS75933已经可以提
供最大 7.5A 的电流,按功率来说已经完全足够了。如果没有缺点,我是否能够
把 LDO用于其它功耗相对较多的 CPU。
答: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是可以用在其它的cpu的。

20.问:TI的 DSP是否可以真正实现实时进行 MPEGII 编解码,技术支持是否能
足够?
答:Yes. You need to do MPEG codec with c64x。

楼主:
21.问:TI 的 DSP产品中,对 USB的支持情况是什么样的?我要做一个 USB接
口的高速数据采集卡,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DSP和 AD芯片?
答:We do have c5509 DSP which support USB。

22.问:dsp/bios 中的 system clock,是否是用于系统的任务、调度、周期任务的
管理?如果不用外部事件,使用 system clock将要占用一个定时器硬件资源,那
么这个定时器就不能用于定时、计数等正常。我的理解对吗?
答:是的。

23.问:C6000的 BIOS 的工作过程是怎样的?
答:BIOS 是一种实时多任务的操作系统,用户只需编写各项任务的进程,程序
的进程由 BIOS 的管理。

24.问:TMS320LF2407 的工作电压为 3.3V,DSP 的抗干扰能力能允许多大的电
源毛刺?
答:5%。

25.问:1、CORE 和 I/O 供电的时序有那些要求?如果 I/O 供电超前于 CORE,
超前时间应限制在多少以内?2、最新的高速DSP对供电电源的动态特性有何要
求?要求 di/dt 为多少?
答:对 DSP本身而言,没有上电次序要求。

26.问:堆栈寻址和 dp 指针寻址哪一个效率高?
答:dp 指针寻址效率高。

27.问:请问,DSP在与前向通道(比如说 AD)接口的时候,布线过程中要注意哪
些问题,以保证 AD采样的稳定性?
答: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但在一点接地。

28.问:请简单介绍 DSP与 89C52接口方式(HPI 方式)
答:可把 HPI 口作为一个上位机的 Io 口来处理。

29.问:用 dsp 硬件仿真设备调试 usb 接口板等设备时,与脱机调试,在时序及其
它方面有何不同。谢谢!
答:没有不同。

30.问:1.3.3V的 DSP 能否与 5V的 A/D相连接 2.目前设计一个浮点的系统采用
哪一种芯片较好?
答:1.    No. You need a level  shifting IC between them.2.    If you need an high
performance floating DSP, I recommend C6000. For more details, you could refer to
the DSP selection guide http://www.dspvillage.ti.com/dspguide.

楼主:
31.问:器件布局应重点考虑哪些因素?如在集中抄表系统中应用系统成本台
何?
答:可用Tms320vc5402,成本不是很高,器件布局应重点应是存贮器与DSP 的
接口。

32.问:请问如何通过仿真器把.HEX 程序直接烧到 FLASH 中去? 所用 DSP 为
5402.是否需要自己另外编写一个烧写程序,如何实现?谢谢!!
答:直接写.OUT。是 DSP中写一段程序,把主程序写到 FLASH中。

33.问:设计 c6701 的计算机 pci板卡时,怎样通过计算机下载程序到 c6701 中?
如果板卡有 flash,仿真器可以直接写flash 吗?flash 地烧写程序由谁提供,是自
己编写吗(c6701 程序)?
答:可以,要自己写。

34.问:1.DSP芯片内是否有单个的随机函数指令?2.DSP内的计算速度是快的,
但是它的I/O口的交换速度有多快呢?3.DSP如何配合EPLD或FPGA工作呢?
答:1.    No.2.    Depeneded on which I/O you are referring. For HPI, the transfer rate
(in bytes) could be about 1/4 of CPU clock. For McBSP, the bit rate (kbps) could be
about 1/2 CPU clcok.3.    You could cascade the emuation interface with the one on
EPLD/FPGA. Please see the following application notes for
details.http://www.ti.com/sc/docs/psheets/abstract/apps/spra439a.htm

35.问:请问在 DSP硬件电路板 Layout 时,EMI 方面的问题应主要注意哪几点?
答:信号的完整。

36.问:1、c5416 的 pcb 板设计是否需要考虑高速数字电路板设计?2、c5416 的
电源,EEPROM,扩展 SRAM,双口 RAM 设计;能否介绍较详细的管脚图?3、刚
进行 c5416 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时,是否有较好的中文或英文参考书。
答:1. Yes. Since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could be higher than 100MHz. 2. You could
refer to our C5416 DSK design.3.For S/W development, you could try the examples
from our CCS. For H/W design, you could refer to our EVM/DSK design.

37.问:我有关于C240的一个问题,为何有时程序从外部运行正常,烧进 FLASH
就不正常。是何原因。
答:可能性较多,建议检查空间设置或初始化段是否写入 FLASH。

38.问: 我想了解TMS320C240及其相关 DSP的设计方法, 用于全桥电源的 PWM
控制,谢谢。
答:  You could download **eloper"s Kits from the following web
page,http://www.dspvillage.com/c2000devkit

39.问:我在使用 5402DSK时,一上电,不接 MIC,只接耳机,不运行任何程序,
耳机中有比较明显的一定频率的噪声出现。有时上电后没有出现,但接 MIC,
运行范例中的 CODEC 程序时,又会出现这种噪声。上述情况通常都在 DSK 工
作一段时间后自动消失。 我在DSP论坛上发现别人用DSK时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我自己参照 5402DSK 做了一块板,所用器件基本一样,也是这现象,请问怎么
回事,如何解决。
答: 始时没有有效的程序代码, 所以上电后是随机状态, 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40.问:请问 TMS320LF2407 与 TMS320C6201 的 HPI 接口怎样连接,有特别的
时序要求吗?
答:没有特别的时序要求。HPI 接口作为 2407 的外围设备,直接接口。

网友A:
怎么不全呢?

网友B:
貌似差了几个

网友C:
基础知识 还是要看看的

网友D:
31.问:器件布局应重点考虑哪些因素?如在集中抄表系统中应用系统成本台
何?
答:可用Tms320vc5402,成本不是很高,器件布局应重点应是存贮器与DSP 的
接口。

32.问:请问如何通过仿真器把.HEX 程序直接烧到 FLASH 中去? 所用 DSP 为
5402.是否需要自己另外编写一个烧写程序,如何实现?谢谢!!
答:直接写.OUT。是 DSP中写一段程序,把主程序写到 FLASH中。

33.问:设计 c6701 的计算机 pci板卡时,怎样通过计算机下载程序到 c6701 中?
如果板卡有 flash,仿真器可以直接写flash 吗?flash 地烧写程序由谁提供,是自
己编写吗(c6701 程序)?
答:可以,要自己写。

34.问:1.DSP芯片内是否有单个的随机函数指令?2.DSP内的计算速度是快的,
但是它的I/O口的交换速度有多快呢?3.DSP如何配合EPLD或FPGA工作呢?
答:1.    No.2.    Depeneded on which I/O you are referring. For HPI, the transfer rate
(in bytes) could be about 1/4 of CPU clock. For McBSP, the bit rate (kbps) could be
about 1/2 CPU clcok.3.    You could cascade the emuation interface with the one on
EPLD/FPGA. Please see the following application notes for
details

35.问:请问在 DSP硬件电路板 Layout 时,EMI 方面的问题应主要注意哪几点?
答:信号的完整。

36.问:1、c5416 的 pcb 板设计是否需要考虑高速数字电路板设计?2、c5416 的
电源,EEPROM,扩展 SRAM,双口 RAM 设计;能否介绍较详细的管脚图?3、刚
进行 c5416 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时,是否有较好的中文或英文参考书。
答:1. Yes. Since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could be higher than 100MHz. 2. You could
refer to our C5416 DSK design.3.For S/W development, you could try the examples
from our CCS. For H/W design, you could refer to our EVM/DSK design.

37.问:我有关于C240的一个问题,为何有时程序从外部运行正常,烧进 FLASH
就不正常。是何原因。
答:可能性较多,建议检查空间设置或初始化段是否写入 FLASH。

38.问: 我想了解TMS320C240及其相关 DSP的设计方法, 用于全桥电源的 PWM
控制,谢谢。
答:  You could download **eloper"s Kits from the following web
page

39.问:我在使用 5402DSK时,一上电,不接 MIC,只接耳机,不运行任何程序,
耳机中有比较明显的一定频率的噪声出现。有时上电后没有出现,但接 MIC,
运行范例中的 CODEC 程序时,又会出现这种噪声。上述情况通常都在 DSK 工
作一段时间后自动消失。 我在DSP论坛上发现别人用DSK时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我自己参照 5402DSK 做了一块板,所用器件基本一样,也是这现象,请问怎么
回事,如何解决。
答: 始时没有有效的程序代码, 所以上电后是随机状态, 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40.问:请问 TMS320LF2407 与 TMS320C6201 的 HPI 接口怎样连接,有特别的
时序要求吗?
答:没有特别的时序要求。HPI 接口作为 2407 的外围设备,直接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