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verilog语言的问题

楼主(2012-03-06):
我用cpld做时序的转变,
其中用到接受信号A,延迟一段时间t后再输出,我用#100这种形式可以完成嘛?
可是程序始终没法综合,总是说
"The logic for <XXX> does not match a known FF or Latch template. "
请问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一般这种情况用什么语法呢?

程序较长我截个片段
always @ ( posedge CLK_IN or negedge CLK_IN )
     begin

  if ( CNT==1 )                     //计数器为1时
      begin
   CNT<=CNT+1;               //计数器+1
   CS<=0;
   CLK_OUT<=~(CLK_IN) ;         //计数器1位置时,CLK_IN和CLK_OUT反向
   #150 DATA_OUT<=0;              //规定150ns的延迟
      end
  else if( CNT==24 )                    //计数器为24
       begin
   CNT<=0;               //计数器复位
   CS<=0;
   CLK_OUT<=0;
   #150 DATA_OUT<=DATA_IN;
      end
else
         begin
         CNT<=CNT+1;                     //计数器+1
         CLK_OUT<=~( CLK_IN ) ;         //计CLK_IN和CLK_OUT反向
         #150 DATA_OUT<=DATA_IN;        //延迟150ns
         CS<=0;
        end
end

楼主:
是不是#XXX这种语法只能用在测试程序编写中呢??盼兄弟们来解惑阿

网友A:
#xxx只是在测试时才能用的延时,可综合的延时都是用计数器实现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B:
有计数器实现吧,做一个类似于单稳态触发器类似的东西

网友C:
必须做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