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交流电的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描述!悲催

楼主(2012-03-06):
遇到个问题,请大神帮帮我,分析分析啊,我菜鸟...交流供电,采用阻容降压后,由一个5.6V稳压管稳压,稳压管上并了个大电容。
当接入交流电后,输出5.6V很OK。
问题现在来了。
当我断开交流电输入的其中某一条线后(L或N线任意一根),将大电容放电到0V(长时间短路放电……),当撤掉短接线后,我发现大电容上的电压在悄悄的往上长呢!!!几分钟就长大1.5V了,,,怎么回事啊!!!!!!能量能凭空产生吗?? 求大神帮帮我解释解释啊,我郁闷了一下午了。。。没整明白啊!~~~为什么呢!!

网友A:
会不会是感应电流导致。
首先稳压二极管也是二极管,并上电容后,当有交流信号经过后,相对电容正端来说,会正反电流不平衡,会慢慢充电,表现为有电压(而反方向的电流因二极管导通旁路,而抵消不了正方向的电流,因此有电压)。

网友A:
对于市电220V 相对大地来说,就有一个电场,任何导线连到220V上相对于天线。
实际上会有微弱电流的,特别是人触摸。任何一个导电的还是半导的,夹在220V与地之间,
都可以想象为一个电容的金属片,既然是电容,对于交流来说,就有电流,我是这样理解。
因此就算你穿绝缘鞋,你用手触摸220V也会让你受不了,因为实际会产生电流的,只是电流小得多。

网友A:
补充一点,市电中的高频谐波,也可能是导致你说的那种现象的罪魁祸首

网友B:
铝电解电容器先充电,再放电,而后将引线短接,再将其放置一段时间后,两端子间存在电压上升的现象。由这种现象所引起的电压称之为再生电压。当电压施加在介质之上时,在介质内部引起电子的转移。从而在介质内部产生感应电场,其方向与电压的方向相反,这种现象称之为极化反应。在施加电压引起介质极化后,如果两端子进行放电一直到端子间的电压为零,尔后将其开路放置一段时间后,一种潜在的电势将出现在两端子上,这样就引起了再生电压。再生电压在电容器开路放置10天~20天时达到峰值,然后逐渐降低,再生电压有随着元件变大而增大的趋势。如果电容器在产生再生电压后,两端子短路,瞬间高压放电可能引起组装线上的操作员工的恐惧感,并且,有可能导致一些低压驱动元件被击穿的危险,预防出现这种情况的措施是在使用前加100ohm~1Kohm的电阻进行放电,或者在产品包装中用铝箔覆盖引起两端子间短路放电。

网友B:
楼主可以看下电解电容的工艺。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我去找点相关内容看看,先结贴了。

网友C:
长知识了!

网友D:
原來是電容工藝的問題啊,不是什麽感應電場,雜散電容什麽的問題啊

网友E:
应该是稳压管上的结电容比较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