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STM32F2系列跟LPC1800,性能区别大么

楼主(2012-03-06):
STM32F2系列跟LPC1800,性能区别大么,F2的那个ART加速器作用大吗?

还有用不到DSP什么的,有必要用F4么,我只要用到高速USB OTG,F2就有,那没必要用F4了啊,LPC1800貌似更合适,还自带嵌入高速OTG PHY的。

还有个疑问,STM32F2那个ART加速器,作用大么,NXP的没有吗?LPC1800 主频就180MHZ了,怎么比STM32F4还快?

网友A:
1)我没有比较过其他产品,不知道性能区别有多少。
2)F2的那个ART加速器作用很大,它能确保程序在Flash中以相当于零等待周期运行。没有ART加速器,当主频快时,因为Flash的等待周期,会降低系统的性能。
3)STM32F4在168MHz时,开启ART加速器时,实测可以达到210DMIPS。如果关闭ART加速器,性能会降低30%左右。
4)F4与F2的主要差别是系统最高频率和CPU核心。

楼主:
1)我没有比较过其他产品,不知道性能区别有多少。
2)F2的那个ART加速器作用很大,它能确保程序在Flash中以相当于零等待周期运行。没有ART加速器,当主频快时,因为Flash的等待周期,会降低系统的性能。
3)STM32F4 ...
引用 网友A:

ART是STM32特有的东西?其他的M3没有,那通过怎么提高FLASH上执行指令的速度的,只是单纯提高频率还是有别的技术?

网友A:
ART是STM32特有的东西?其他的M3没有,那通过怎么提高FLASH上执行指令的速度的,只是单纯提高频率还是有别的技术?
引用 楼主:

看看这个帖子吧: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69184

楼主:
看看这个帖子吧: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69184
引用 网友A:

谢谢香版,受益匪浅。

网友B(2012-04-28):
要了解1800的参数可以找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