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bulk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2-03-06):
usb驱动测试时,超过1M的数据没法读,经过调试发现是xact err,通过查询ehci协议,知道xact err主要是由 timeout,bad pid ,等造成的,我的问题是如何判断是哪种原因造成的,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一包512. 你还是更详细说明一下吧....

楼主:
bulk传输时,在bulk IN阶段传输中,使用ehci的异步传输。发现qtd 的token的数据中的
xacterr位置1。

楼主:
而且每次传输的数据不超过512字节

网友B:
公司可有USB抓包仪器,抓抓总线的数据看看,最好找一个别的平台的,做对比测试,另外,你现在跑的是全速模式吧,也可以试试高速模式看看结果!

楼主:
公司没有嵌入式下的usb抓包仪器,还有我测试的是高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