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价格求证

楼主(2012-03-06):
各路好汉,STM32 M3 大家最常用的都是哪些型号?多少钱? M4系列 F4是多少钱?

网友A:
M4是偏向DSP的吧,
Tmicroelectronics STM32 F4 High-Performance Cortex™-M4 MCUs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 F4 32-bit Cortex™-M4 Microcontrollers (MCUs) open the door to the digital signal controller (DSC) market with a family of devices that are pin-to-pin and software compatible with the STM32 F2 series but with more performance, DSPcapability, more SRAM, and peripheral improvements such as full duplex I2S, less than 1μA RTC, and 2.44MSPS ADCs.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 F4 MCUs include a floating point unit and core features such as built-in single-cycle multiply-accumulate (MAC) instructions, optimized SIMD arithmetic, and saturating arithmetic instructions. The adaptive realtime ART Accelerator™ combined with STMicroelectronics 90 nm technology provides linear performance up to 168MHz, unleashing the full performance of the core. These features expand the number of addressable applications in the industrial, consumer, and healthcare segments. STM32 F4 series MCUs include devices with 512KB to 1MB of on-chip Flash memory, 192KB of SRAM, and 15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淘宝之类的网站也有得卖的!!

网友B:
这个得问代理商

网友C:
也可以上淘宝查查价格

网友D:
先上淘宝查查吧, 大概能知道最通用和常见的型号和大体价格了

网友E:
上淘宝查应该是最快的途径了

网友F:
淘宝的IC价格是最不靠普的!还不如问电子市场!或者问代理商!

网友G(2012-09-03):
去RS,或者e络盟一查便知。

网友H:
M3的10几,M4的50多,官方上有报价。

网友I:
找代理商问吧,淘宝店价格浮动还是挺大的

网友J:
15块左右吧,要看具体型号

网友K:
看从什么地方购买吧?!可以查一下官方报价的

网友L(2012-11-09):
价格很便宜,性价比极高,我买过3种,淘宝价如下:
stm32F103RBT6---12.5元
stm32F103VCT6---16.5元
stm32F103ZET6---22.5元

网友M:
只要量大,很多价格是你想象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