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音机的问题

楼主(2012-03-06):
1.调制度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电台发射就限定好了?还是在传播途中会有变化?
2.AM的调制频率是400HZ 那调到1KHZ又怎么样?会有什么影响?
王大神赐教,谢谢!

楼主:
3.频偏又影响着收音机的什么东东,大了怎样,小了又怎样?

楼主:
或者有什么资料书的能推荐我看看。

网友A:
AM是调幅,不存在频率的变化,广播信号的调制方法和调制度都是有严格标准的,电台严格执行该标准,建议楼主去下载收音机原理性的**或书籍看看,我在本站的下载频道曾上传过《少年晶体管收音机》一书,基础原理性的东西都有,深度学习的话,去看大学教材《通讯原理》。

网友B:
呵呵,近来学习~!~!~!~!我们也要做收音机·!~!~

网友C:
1.调制度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电台发射就限定好了?还是在传播途中会有变化?----调制度在电台发射就已确定,这个可以参照国家标准。
2.AM的调制频率是400HZ 那调到1KHZ又怎么样?会有什么影响?-----测试时调到1K,解调出来就是1K信号,测试性能参数如失真会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