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m下载问题

楼主(2012-03-06):
初学FPGA,下载prom的时候出现xcf02s 81.02% full是什么问题啊?
我下载后也没按程序运行,是不是无效的啊?

网友A:
开发板?还是自己的板?
给的信息太少了。
再给点错误信息。

网友A:
怎么没有详细的信息提供呢?

网友B:
1# harvard83 意思就是说你的prom里已经有存储的信息了;占据了prom 80%左右的空间呗!至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原因可能如下:
1.如果板子上有FPGA配置方式拨码开关的话,改一下拨码开关以改变FPGA的配置方式;
2.如果板子上没有拨码开关的话,那可能就是你把你的文件下到prom后,prom中就有两个配置文件,而配置FPGA的就是prom中原来就有的配置文件;这样的话,在把配置文件下到prom时,有个选项是先擦除PROM里的文件的;不知道你勾选上没有?

网友A:
谢谢楼上分析

网友B:
6# GoldSunMonkey 额!在猴哥面前,我完全是班门弄斧啊,让猴哥见笑了啊,呵呵!

网友A:
别客气,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