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个关于arm以太网的问题

楼主(2012-03-06):
(无正文)

楼主:
也就是DM9000会不会帮助ARM过滤数据

网友A:
这可是可以的····后面的滤波器是可以达到这个标准····

网友B:
需要满足以下两点要求,才可能收到:
1、使用BNC接口的物理介质,或者如果是RJ45双绞线的话,需要使用老式的HUB,不能用switcher。因为switcher会按照目标以太网地址定点发送packet的,除非是广播地址。
2、MAC的地址过滤,需要设置为所有packet都接收,即使目标地址不是本MAC的。

网友C:
如果是通过交换机(switch),得让交换机给你这个端口转发才行……一般是不行的(除非交换机带端口镜像功能),否则网络上的数据包就是谁都可以围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