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源解决方案推荐啊!!

楼主(2012-03-06):
(无正文)

网友:
直接倍压整流

楼主:
我现在想到的是:
1、升压用Linear的DC/DC稳压器
2、LDO把4.5降到3.9

但是受到pcb棉结的限制,LDO都太大了!我想用一款新片达到我的两个目的。有哪位大牛再推荐下!楼上的我再考虑考虑!!

网友A:
3.5~4.7v到3.9v/2A转换,可以考虑Buck-Boost DC-DC芯片(价格估计贵些,也不太通用),LTC和TI等公司都有不少,如TI的TPS63020。
3.5~4.7v到15V150mA的话,可选择的芯片就比较多了,LTC、TI、NSC、MPS等公司很多。
以上转换总体效率高。
或者可以考虑用通用的Boost芯片+Buck芯片来实现:用一颗Boost芯片从3.5~4.7v到15V,然后再用一颗Buck芯片从15V转到3.9V。这样可选的芯片非常多,但总体效率低些,体积也大些(Boost的体积会比较大)。

网友B:
你好:
1.升压IC,可以使用TPS61085、TPS61086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tps61085.pdf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tps61086.pdf
http://www.national.com/pf/LM/LMR64010.html#Overview
2.电池电压一般为3.2V-4.2V,想要得到3.9V的电压,估计用LDO不太合适。
使用Buck-Boost的IC:LM25118
http://www.national.com/pf/LM/LM25118.html#Overview

楼主:
谢谢你们啦!我先研究下boost和buck!
确实当电池电压下降到3.9v以下,LDO就不好搞了!

然后,有没有一款电源芯片既可以输出15v 150mA,又可以输出 3.9v 2A呢!

网友C:
可以直接买个电源模块得了,两路输出,对于非电源专业的人可能比较有难度。或者楼主出钱找人帮你定做一个方案也行

楼主:
可以考虑!

网友C:
楼主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