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选型,请电源高人指教

楼主(2012-03-06):
最近在做一个变送器,基本上调试完成,布板时苦了,空间不足,思来想去,还是把硕大的2576换了,挑了好些芯片,顺手拆了个仪表发现他的电源甚是简洁啊,不过型号模糊,还请高手指点指点,这个是什么芯片什么型号啊,电源要求相当简单,DC24V转5V就好,电流几十毫安

网友A:
这个估计是LDO

网友A:
24V转5V,电流不大的话倒是可以考虑LDO,如果电流较大的话,可以考虑DC-DC了,SOT23的DC-DC IC加上外围,体积也不大。

网友B:
就是个78L05 SOT-89封装的

楼主:
请教楼上,HT7550是不是也是这个封装的,HT7550和78L05,哪些好用,主要比较外围简单,效率高低

网友C:
7550和7805都是LDO,外围都只要电容就好了,7550是100mA的,7805是1A的,推荐用BM7805

网友B:
请教楼上,HT7550是不是也是这个封装的,HT7550和78L05,哪些好用,主要比较外围简单,效率高低
引用 楼主:

基本的差别在于输入电压,正版的78L05 电压可以到30V以上,目前国内的78L05 有低电压版的,这个注意。
合泰的电压略低只到24V
只要输入电压满足,电流50ma内,都可以用,超过50ma 注意散热

网友D:
78L05自身的静态功耗过大,7550耐压有些勉强,用SGM2200吧,极限耐压28V,自身静态功耗2uA。

网友E:
效率高肯定是选择DC/DC。LT3470 外围很简单,可以满足你的设计。

网友E:
不过看楼主芯片的封装,ADI的LDO芯片有几款是这样的封装。看是不是ADP3339

网友:
楼主,你2576用量怎么样呀?可以的话我可以给你把2576封成SOP-8出给你,有兴趣联系我,QQ:249505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