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线音频信号传输

楼主(2012-03-06):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通过电话线(不是公网的电话线,是专设线路)实现音频信号的传输。控制端通过MBUS控制选择终端,终端通过该线路把音频信号传输到控制端。由于用的是电话线传输,即控制端同时给终端供电,和发送控制信号;终端把信号耦合到供电线路里传回控制端。不知上面的方案可行不?求指教。

网友A:
用电话电路即可实现,去找找交换机用户接口和电话机的资料参考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chunyang老师!你简直无处不在啊!
我不明白的是,不是用公网电话线路,而是专线,也可以吗?

网友B:
绝对可行的,相信模电的神奇力量,老兄,你是不是在作毕业设计呀?那样的话你估计要忙很长段时间了。如果你是在这块混的专业人士的话,别说有有线传输,就是无线传输也是小菜一碟!
   你这个玩意的最难的地方就是你问题里面说“耦合”,不是用一个电容就能搞定的事情,因为声音信号和电源的频率太接近了,要想把声音信号耦合出来,不失真,滤波器要做得很好才行,这个滤波器我做不出来,你请教一下高人,你问问chunyang老师有没有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多谢老兄指点。最近在紧锣密鼓的搞这个东西、

网友A:
不是叫你直接用电信运营商的线路,而是在理解电话原理的基础上,自己去设计电路实现,这并不难,电话的历史上百年了。一个可供直接参考的例子是小型程控电话交换机,20年前很流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感觉一下子明朗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