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线音频信号传输

楼主(2012-03-06):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通过电话线(不是公网的电话线,是专设线路)实现音频信号的传输。控制端通过MBUS控制选择终端,终端通过该线路把音频信号传输到控制端。由于用的是电话线传输,即控制端同时给终端供电,和发送控制信号;终端把信号耦合到供电线路里传回控制端。不知上面的方案可行不?求指教。

网友A:
可是可以,不过既然都是专用线,你为啥不直接用数字信号通讯呢?

网友B:
数字信号通讯,成本会增加吧?

网友A:
看楼主到底想传啥,单纯传音频就用模拟方式,如果是想TDMF传数据,还不如直接数字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要用两条线(以电话线为例),既要供电,又要传数据。数字方式实现的话,信号回路就得单独架线,电源与信号不能并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单传传音频信号,还要传控制信号。
但是音频信号用模拟方式(调制到线路里),控制信号用数字方式(用电压表示数字1或0,串行传输)。

网友C:
音频传输用模拟,控制信号用DTMF音频!非常好用!

网友C:
用普通电话线二线传输!尽管音频效果不好,但传输一般的语音信号还是很好的!把控制数字信号转换成DTMF音频在终端再解码出来,然后再控制终端。

网友D:
哎,LZ还是先去看下电话的原理和做法吧

网友E:
可以既传数字信号 又供电    在终端直流与交流分开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F:
有线电话一般都是电源和信号并存的呢!

网友G:
电话传输音频确定可以,没有问题,ADSL速度比这高的多。
但是终端供电功耗要很小,在不摘机情况下要uA级,还要考虑防雷击共模4kV。
摘机下可以提供120mW左右的功率,能实现供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关注。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证实可行。
我是要模拟信号和控制信号同时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是一语道破啊。就按你说的方法做。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可以,但是这样的传输属于串行传输。速度上不去,音频信号基本无法实时传输。

网友H(2012-09-18):
我想请问一下,电话摘机后,电话线上的信号除了10V的直流信号外还有什么信号?只有音频信号,幅值、频率是多少?还有其它信号不?(除开信令信号)

网友I:
参考电话和MODEM的工作原理就可以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