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

楼主(2012-03-06):
此电路是利用可控硅进行手调加热丝的功率(注:加热丝,即负载为纯阻性)

请教各位大侠:
1) 双向可控硅工作的象限
2)二极管D2,D3,电阻R4在此电路中有何作用!

本人很菜,第一次发问,请各位不吝解答!谢谢!

2)

网友A:
与C6共同构成电平自举驱动结构

楼主:
RE: 请教可控硅电路

与C6共同构成电平自举驱动结构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不好意思,由于请假,这么晚在回贴)

请问如何组成驱动结构?可控硅工作在第几象限?如果去掉此几个元器件会有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