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CPL7840的问题

楼主:
如电路图所示,我在DAC_MODE3到地之间加了一个5V正弦波电压,经过R67,R65的分压,在u13的2,3管脚上,得到了一个200mv的电压,根据HCPL7840的数据手册,在该芯片的输出端,6,5引脚间,应该得到一个1.6v的正弦波。但是,我得到的波形,确实是一个正弦波上,但却又附加了一个几伏的直流电压,如示波器所示。我不知道是我没弄明白这款芯片,还是这个电路哪里搭错了,为什么不能得到自己想的波形呢?有谁用过7840,希望帮我解决下。谢谢了。

楼主(2012-03-06):
请问,不应该是一个从0V开始的正弦波吗?怎么会有一个直流附加在上面呢?还是我没看懂HCPL7840这款芯片的数据手册啊!希望指点。谢谢 2# liangguangxi

楼主:
各位高手,哪个过来帮帮忙啊!这周要交差,嘻嘻。谁帮我分析啊呗。应该怎么改,才能使正弦曲线从0开始啊!

楼主:
哪位大哥来帮帮忙啊!

网友A:
共模电压也被放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差分输出,共模不是应该被消掉了吗?

楼主:
7840的输出,为什么含有含有共模电压啊!应该是从零开始的啊!
6# zjp8683463

网友B:
看了一下手册,输入可选单端,也可以是双端的:-200~200mV,-2~2V

网友C:
看芯片资料第四页。输出共模电压,Vocm 2.20 2.56 2.8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可以细致的解释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把你的那个数据手册给我一份吗?我在我这个的第四页,没有找到这个参数啊!我的邮箱是392020817@qq.com

HCPL-7840(放大器).pdf

网友D:
你这个是得不到正确的波形的,7840的输入是0-250mV,不知道你的5V是有效值还是峰峰值?这个片子在我们电机驱动器上用很多呀

网友D:
还有你运放要求是双电源的,否则负压怎么输出呀?加一个抬升电压吧

网友E:
LZ你没看DS么?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啊,没有信号时输出直流电压为偏置电压,大约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楼主:
回复 网友D:
5V是峰峰值,一个最小值为0v最大值为5V的正弦波。加到DAC_MODE端,输出不应该是一个最小值为0V,最大值为1.6V的正弦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楼主:
7840的放大倍数是8倍,那我这个为什么是4倍啊!
回复 网友D:
有些不解

网友C:
你的pdf的第6页

网友D:
1、7840的输入电容先减少到1nF。还有你LM358的输出应该是Vin*8*R65/R08=Vout.按照你的上面能看清的阻值是 Vin*8*10=80Vin=Vout,如果输入是200mV,输出是16V,我不知道你输出究竟是多少?运放的供电电源使多少?
2、你运放输入的两个电阻不一样大吗?如果是那肯定不行了!

网友D:
图上一个是1。8k,一个是1k,那基本上就是犯了原则性错误了

网友E:
20楼:
7840的放大倍数是8倍,那我这个为什么是4倍啊!

************************************

差分输出才是8倍,单端就是4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运放的输入电阻是一样大的,都是182.请问,为设么一样大,就不行了呢?还有为什么把7840的电容减小到1nF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这是数据手册上写的吗?请问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请问,数据手册,这个意思,不应该,只要正端输入在正负200mv之间,就应该是8倍吗?请问您这个信息,在数据手册,哪里能找到啊!

网友F(2013-02-28):
你测五六端干嘛,你应该测78端

网友G(2015-07-28):
楼主应该测6、7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