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232问题,实在是想不通了!!!

楼主(2012-03-06):
用msp430f1232做一个无线项目,用JTAG供电时程序正常,无线芯片也能按照程序收发数据,但是改用电池供电之后程序好像就出问题了。
  折腾了好几天,都没搞定,不知各位大神之前碰到过这种问题没有,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估计还是程序问题
先写个最简单的程序试试,比如测试个

网友B:
你无线发射模块的电流太大了吧,估计是电池带不动了。你把功率改到最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