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 请解释电容的选用

楼主(2012-03-06):
这两电容的作用,VDD和VSS接MCU的正负,有时候也不接。为什么要选用有方向的电解电容和104,还有在电路中电容的大小一般怎么确定的,先谢谢了

网友A:
自己的看法,104电容用来滤除高频干扰,电解电容容量大,滤除低频干扰,也可用来稳定MCU电源电源。

网友B:
电容在电路里的作用上百万种,只能就事论事的。你问的这种叫电源退耦,可以理解为储能,以消除PCB引线带来的寄生电阻和寄生电感,为数字电路提供所需的瞬时电流。极性电容一般容量较大,但是内阻也大,所以要配合小容量,低内阻的瓷片电容工作。

网友C:
楼上已经说明了电容的作用,我来补充下电容大小的选取吧。
电解电容一般选>=10uf
瓷片电容一般选0.1uf

楼主:
都讲的挺有道理的,高频一般是用小电容吧?具体怎么选起容量大小呢?这两个电容在这里有没有冲放电的关系?谢谢

网友D:
天气等一些不可定的原因,会导致从电源引入噪声,如果是低频电路的话,很容易就找到问题的所在,如果是高频电路那就麻烦了,一个小细节会引发一连串的故障,根本没有办法分析。所以各种IC的电源通常都要整个电容来滤波,只是104P经常用,这个是一个经典的电容,是很多人总结出来要用这个电容的,你去看看很多电路板上都有这个电容大部分是IC的电源滤波。没有为什么的,用上去就行了

      我是这样理解的,说的不对的,求大神指正

网友D:
模电都是个大概,差不多是那样就行,和数电不一样,不是0就是1。耦合电容的话得视情况而定,得看你处理信号的频率,就像几百M的高频信号用10P基本上可以,音频这种低频一般用4U7就行,这个不好说。如果是电源的滤波充放电电容的话,只要考虑两个标准,耐压要在电源的1.5--2倍。。。。。,至于其他的那些高频上用的那些电容的话,经验很重要,整多了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情了,都说十年硬件,一年软件,不是用笔能算得出来该用什么电容的

网友E:
楼上已经说明了电容的作用,我来补充下电容大小的选取吧。
电解电容一般选>=10uf
瓷片电容一般选0.1uf
引用 网友C:

同意ls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学习了 ,说的很有道理。感觉元器件的基本知识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