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能用程序控制直流电机转速吗?

楼主(2012-03-06):
刚买的小车板、直流电机和L298驱动板,用51单片机控制转动时发现转速太快了,车子跑的很快,有点控制不住,求那个高手给点建议,能不能用程序去控制转的慢一些,谢谢啦,刚刚学习,希望能不吝赐教,给点信心哈。

楼主:
恩,这是一个高深的问题,还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A:
可以的·······   我当年比赛时是用51控制开环电机的转速的。 51貌似没有专用的PWM口,你用定时器模拟,就是用定时器设置一个周期为多长,比如一个周期是50MS。然后在50MS一个周期内,设置40MS通高电平,10MS通低电平。这样就是写了%80的占空比了。不过这种东西控制不了走直线的,建议还是闭环的好点。不过闭环有时也会有误差的,比如打滑了,但是相对于开环好点的。

楼主:
恩,能理解了,闭环的话还要有检测变送单元吧?怎么弄呢?

网友B:
可以的 ! 用PWM ! 调节 占空比

网友C:
有一种马达调速器的,简称电调,专门做这个的,有无刷和有刷之分,到网上搜下就知道了

楼主:
恩,谢谢,正在学PWM技术

网友D(2012-04-05):
调制脉宽即可!
http://bbs.jydev.com/

网友E(2012-05-11):
用脉冲调制,PWM快速调节速度

网友F:
调节驱动波形的占空比。

网友G:
用PWM,  51的话用定时器模拟 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H:
这个可以行,用51的定时器模拟或者自带的PWM就行。

网友I:
可以在供给电机的电源线路上串上一到两只二极管来降压,减慢电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