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 串口通信

楼主(2012-03-06):
我用两个msp430芯片的定时器进行模拟串口通信,其中一个芯片循环发送0到255的数据,当有按键按下时,另一个芯片接收三个数据,并将 数据显示出来。
遇到的问题:接收到的三个数据,理论上应该是连续的,现在的结果是,接收十次,大约八次连续,有两次数据不连续,如0x04,0x05,0x09。请问这种错误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

网友A:
处理速度跟不上

网友B:
先发给计算机,用串口助手收对了再说。

楼主:
麻烦您能说的具体点嘛!我是新手,不太明白

网友C:
估计是时间的问题

楼主:
如果是时间的话,接收的数据应该都不正确吧!

网友B:
麻烦您能说的具体点嘛!我是新手,不太明白
引用 楼主:

网上搜下,串口助手,就是说先拿计算机来当接收那边,确认发送的数据是正确的,再调接收就方便了。

网友D:
借助已知工作正常的第三方设备比如运行串口调试助手的PC来做标准参照物,先调好发送侧的程序再调接收侧的。

网友E:
楼上有道理

楼主:
7楼和8楼的,我感觉你们说的这个方法挺好的,我现在只是不太方便实现,因为我的电脑 不能随便安装软件,领导不让。我开始的 时候是先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按键之后能够接收到数据。然后循环发送一个相同的数据如0x34,按键之后能够接收三个正确的数据。现在循环发送0到255的数据就遇到这种情况,想问一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找了好几天都找不到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嗯,这点还是我们小公司好,啥玩意都可以装,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网友B:
7楼和8楼的,我感觉你们说的这个方法挺好的,我现在只是不太方便实现,因为我的电脑 不能随便安装软件,领导不让。我开始的 时候是先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按键之后能够接收到数据。然后循环发送一个相同的数据如0x34 ...
引用 楼主:

你们领导真的是猪,开发人员电脑不开放,简直就是窝工的理由~!

网友G:
基本上就是发送时间间隔是多少
单片机是否处理的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发送的是9600波特率,应该能够处理的过来吧

网友H:
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你的时序对不对,分析一下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I:
波特率设低一点 试试

楼主:
16# xinxi 这个我都试验过啦,没有效果的

网友J:
前几天我用51和PC之间写的串口通信程序,刚开始也丢数据,后来改了了几行程序就好了。如需要我的源程序联系我QQ:1024549573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串口助手试过啦,发送没有问题,就是接收出现我说的那种情况,感觉很奇怪!

网友K:
定时器时间再稍快呢?

楼主:
我现在接受遇到的问题是,大概接受一百次数据,出现一次0x02,0x03,0xfe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K:
定时器模拟的,怀疑:接收程序的起始位判断上的时序可能有问题:定时器用的几倍速率侦测端口的?什么情况下为起始位,起始位为多长时间有效。。。。

网友L:
7楼和8楼的,我感觉你们说的这个方法挺好的,我现在只是不太方便实现,因为我的电脑 不能随便安装软件,领导不让。……

真逗,LZ家里有没有计算机?领导的权利管不到个人家庭计算机隐私吧?回家装一个串口助手晚上在家里实验一下,事半功倍。

试问一下各位高手,无论硬件软件,工作都是连续的,一旦干起来,谁分上下班朝九晚五时间?一旦领导分配任务,晚饭后谁在家看电视?连续工作到凌晨1、2:00.——当然是在家里工作的。
    我家里的工作条件比公司更好,,整个桌子就是个实验台。——见过坛上高手秀的实验桌,一台笔记本一台PC机(通信实验),其他实验板、元件盒、电烙铁、直流电源好几个……
大多同行都是如此吧。

    我们公司领导更有意思,不但不允许考软件,连所有计算机的光驱都给贴了封条。结果却每人发了个保密U盘; ——他怎么不知道通过U盘照样可以运行串口助手(绿色软件,不用安装),怎么没把U盘接口封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