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的疑惑,新手求指点

楼主(2012-03-06):
小弟新手,刚接触高频电路,要做个1.7M的振荡电路 用的电容三点式LC振荡,电路如图所示 输入电压为36V/AC,输出为1。65MHz正弦波,但是其Vo的振幅很小,峰峰值才2.6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盼高手指点一下迷津:不知道电路中哪些参数设置不合理导致目前这种问题,该如何调整参数使得其能正常起振又能有较大的输出振幅。
拜托了,谢谢诸位!
PS:大侠能否大略讲述一下其从起振到振幅稳定的工作过程,电流情况。

网友A:
楼主电路改成这个。试试。

楼主:
好的 先谢谢了哈  回头我去测试一下  但是关于反馈电容的大小的选择还是没什么头绪 有什么经验和规律吗?

网友B:
回楼主:
对于振荡电路是不需要输入电压,只需要直流电源电压,也就是说,在电源处加入交流电36V/AC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正弦波振荡电路,比如这里的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都包含了四个部分:放大电路、选频网络、反馈网络和非线性元件。
在楼主的电路中,三极管(非线性元件)和电阻构成放大电路;通过LC串并联电路构成的选频网络和反馈网络,形成正反馈。选择恰当的参数,电路就可满足幅值条件,产生正弦波振荡。

网友C:
将C1改为220P或100P看看,

网友C:
反馈系数F=C3*C/[(C2+C3)*C-C2*C3]    C为忽略晶体管结电容时C1,C2,C3串联值。
F的绝对值一般在1以下。

楼主:
回4楼:电源是36V 经整流滤波后做供电电源 但是有一点不懂的就是为什么我调整偏置电阻或者C1、C2的值都无法实现较大的振幅变化呢?

楼主:
有一张超声波雾化的图 其中晶振是压电陶瓷片,共振频率为1.65M 但是一直分析不清楚,先前在论坛上看到有人发过 看了awey版主的说明还是不大明白,想问一下这个电路中L3、L4在整个电路的工作中是起什么作用,它和C0、C2、C3是什么关系?整个振荡回路是如何工作的?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吗?具体说说,实在是纠结很久了。拜托各位啦!!

网友C:
晕,C4是什么意思,反馈信号几乎被短路了,去掉,再将C1改小100P,220P
没看上面。原来有了

网友B:
回7楼:
调整电阻对振荡的输出幅值和频率没有太大影响。
你把你在1楼图中的C1和C2交换一下位置,也就是把它们的电容值互换,应该可以得到较大幅值的输出,但输出波形可能会失真,即可能不是正弦波。

网友A:
如果C4不去掉,1楼图中的C1和C2交换一下位置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