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时序分析(二)

楼主(2012-03-06):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太给力了
顶起啊

网友B:
想问下楼主关于异步时钟的寄存器之间的信号应该怎么去约束
比如上级寄存器的时钟为10M,其输出作为下级寄存器的使能端或者异步清零端
下级寄存器的频率为100M
那么时序分析工具会怎么去分析这条路径呢?
如果是作为下级寄存器的输入端呢?
是否只能加入异步FIFO或者握手信号将该路径先同步至同一时钟?

楼主:
如果是纯粹的异步时钟的话,一般不做STA的check,即设定为false path。
异步时钟之间,需要按CDC的规则去处理,你可以找一下CDC的相关资料看看。只要你遵循了CDC的相关原则,异步时钟之间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可以解决掉的。

如果clock1 时钟域的信号送给clock2 时钟域使用,那么一般情况下,要将clock1时钟域的信号用clock2锁两次,然后送到clock2的source端。切记要锁两次以后,输出的一个信号送出去,而不要从clock1送出两个或者多个信号,分别锁两次,然后再送出去。这个是最基本的CDC的原则。

3# lwq030736

网友C:
哪天,我们开一个讲座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我之前都还不知道CDC是什么呢。。。

楼主:
这没啥,人都是在不停的学习和进步的。

7# lwq030736

网友C:
这没啥,人都是在不停的学习和进步的。

7# lwq030736
引用 楼主:
回复下我啊

网友D:
研究FPGA的飘过,感谢分享!:)

网友D:
偶主要用来作数字信号处理,复杂吧

网友C:
偶主要用来作数字信号处理,复杂吧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

楼主:
我是个很懒散的人,随性说说还行,开讲座,不适合,呵呵
6# GoldSunMonkey

网友C:
我是个很懒散的人,随性说说还行,开讲座,不适合,呵呵
6# GoldSunMonkey
引用 楼主:
哈哈,还是不要客气了。

楼主:
你帮忙把我这几个FPGA时序分析相关的帖子(后面应该还会有,就看我什么时候能攒出来)标记出来吧,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问,我随时可以跟大家讨论。
15# GoldSunMon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