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用stc单片机和台达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2-03-06):
用modbus协议,c编程,求高手指点。用stc单片stc12c5a60s2,或用avrmage16做从机,rtu,crc方式。

网友A:
指点啥子呢?你不如这样问,求财,求高人指点!

要合理使用提问的方式帮助自己提高,但你直接扔一个过于笼统的问题,要么无人回答,要么跟帖灌水漂过。

哈哈,俺就是跟帖灌水漂过。

自己找本C语言的书,先把stc12c5a60s2的数据手册看明白,把开发环境都装好,到网络下载有关MODBUS协议文本,然后自己对照协议编写就是喽。

网友A:
哎,感觉这是我回答最水的回帖。

网友B:
有点伸手牌香烟的感觉,网上有无数MODBUS和触摸屏通讯的程序,稍微修改就能用

网友C:
MODBUS协议是一个纯软件的串口协议,跟MCU可以说没有关系,所有可编程的饿东东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