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M2596的GND脚串两个二极管会如何

楼主(2012-03-06):
(无正文)

网友A:
会,不过没什么意义,因为输出会不稳(精度及温漂太差)
要提高输出,直接FB串电阻就行了

楼主:
我想以2596做前级 后级在加一块LM1084这样的LDO
想设计成2596的输出比LDO输出都是高2V
以减少LDO发热

应该如何设计更加合理?

网友B:
在反馈端串电阻,相当于ADJ的,只不过电压不可能小于固定的电压,比如5V的,可以串电阻调节大于5v,但不能小于5V,
电阻大小根据电压计算,资料手册上有内部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