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电路加稳压二极管输出什么波形

楼主(2012-03-06):
后面那个稳压管为6.8V稳压,此电路,如果输入电压源5Vpp-50Hz正弦波时输出是什么波形呢?

如果输入10V-50Hz正弦,输出什么波形呢??
仿真迷糊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这是一个电压跟随器,去掉放大器把7和15短接后输出是什么波形,你问题的答案就是什么波形。

网友B:
是个不对称的限幅电路。正半周如果超过6.8V后被削平,小于6.8V时仍按正弦波变化。
负半周,幅度超过0.7V时被告削平,幅度小于0.7V时,仍按正弦波变化。
如果与D1接个反向一样的稳压管就是个对称的限幅电路。
实际的电路应在D1前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C:
能不能仿一下?或测一下

网友D:
答案有点显而易见

网友E:
3楼的分析正确!

网友:
这个不太难

网友F:
给你个图

网友F:
这个是输出正半轴超过稳压管的导通电压的

网友G:
前面运放只是一个跟随器,分析的时候可以去掉,那样子你就能理解了,最好画一个图吧!注意只是在电压大于6.8v才改变波形。。。

网友H:
这个是输出正半轴超过稳压管的导通电压的
引用 网友F:

很对

网友I:
从运放来看,只是一个射级跟随器,Vin与Vout一致,而Vout端又加了一个稳压管,即Vout会受到这个管子的影响,如果Vout高于6.8V,就会被削平,稳定在6.8V;如果Vout大于-0.7V时,稳压管不会导通,如果Vout再小于-0.7V时,稳压管相当于二极管导通了,阳极电位比阴极电位高0.7V,导通,此时Vout被削平。

网友I:
稳压管正向导通压降与普通二极管差不多

网友J:
一个简单的限幅电路不至于这么热闹吧:lol

网友K:
稳压管前面没有限流电阻也可以实现稳压(如果运放输出大于稳压管电压的话)?

网友L:
回复 网友J:
是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K:
跟随器输出阻抗很低,几十到几欧,没有限流电阻运放和稳压管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