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电路分析

楼主(2012-03-06):
如题,请高手分析下该无线充电电路的启振过程

楼主:
没人来吗?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上电后,Q3先饱和导通,然后Q2导通,最后Q1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然后L1和C4形成LC震荡吗?

网友A:
回4楼:
然后随着Q1导通,Q2逐渐截止,接着Q1接近截止,而在Q1逐渐截止的同时,Q3同时又促使Q2导通,如此形成一个循环。
这里的L1和C4 的作用应该是通过储能,延长三极管导通和截止的时间。个人认为,由于回路中有电阻的存在,L1和C4不属于LC振荡的范畴。
此电路总体来看,是通过各个三极管导通和截止的时间和先后顺序不同来形成振荡,而是不是通过LC来形成振荡的

楼主:
谢谢楼上~ 小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