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寿命是多少?

楼主(2012-03-06):
请教:
单片机的寿命是多少?例如,AT89S52的寿命是多长时间?
谢谢!

网友A:
正确使用的话,其寿命由程序存储器的数据保存时间决定,对于楼主提及的型号,一般在15-20年。

楼主:
谢谢指点!
chunyang老师还没睡呀,呵呵

请问,这个信息在该型号单片机的数据手册(AT89S52.pdf)里可以找到吗?

网友B:
正确使用的话,其寿命由程序存储器的数据保存时间决定,对于楼主提及的型号,一般在15-20年。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脆弱,按目前的Flash技术,40年没问题。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
请问你们的根据是什么?能在该型号单片机的数据手册(AT89S52.pdf)里找到吗?
谢谢!

网友A:
没这么脆弱,按目前的Flash技术,40年没问题。
引用 网友B:

错,你理解错概念了。
如果FLASH经再次重写的话,只要不超过写循环寿命限制,别说40年,估计100年都没问题,但前一次写入的数据可靠的读取保证时间就没有那么长了,时间过长数据会失效,但FLASH芯片本身还是好的,注意二者间的差别。
事实上,随着半导体工艺的进步,FLASH的数据保持时间不是增加而是下降了,单片机的工艺不会采用很新的工艺,所以数据存储时间反而还算比较长,现在的大容量FLASH的数据保持时间只能撑10年甚至更短时间。FLASH线宽越小,数据保持时间就越短,这是物理规律。

是的,我遇到的一些所谓的工艺较新的单片机但是实际使用起来其抗干扰、安全性能却下降了。

网友A:
谢谢两位的指点!
请问你们的根据是什么?能在该型号单片机的数据手册(AT89S52.pdf)里找到吗?
谢谢!
引用 楼主:

MCU手册一般不会载明该数据,而是由FLASH工艺决定的。

网友C:
学习了,Flash保存时间

网友B:
错,你理解错概念了。
如果FLASH经再次重写的话,只要不超过写循环寿命限制,别说40年,估计100年都没问题,但前一次写入的数据可靠的读取保证时间就没有那么长了,时间过长数据会失效,但FLASH芯片本身还是好的, ...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Microchip的数据存时间吧,最小40年。

网友B:
AVR tiny的Flash寿命

楼主:
谢谢大侠们指点!

我对上述的理解是:FLASH决定MCU的寿命。不知对否,还请指点!

网友A:
回9楼、10楼,不排除部分单片机型号的Flash存储时间较长,但非所有型号都是这样,另外实际应用中基于可靠性设计的要求还需考虑其他因素,包括温度、电磁辐射干扰、电压波动等,参数的使用也不能极限,要留有余量。综合考虑,就目前单片机所用的制程工艺而言,可靠的系统设计寿命就是15-20年,再长,存储器件的选择就会不同,这同样是基于可靠性设计的要求。
对于单片机片内程序存储器而言,一个字节出错哪怕是概率性出错(时间长到一定,先出现的是概率性读取出错,按系统失效性的要求,此时已该判定系统报废),对系统而言已算寿终正寝,设计寿命则是在大批量中的极小值的基础上再乘以一个小于1的系数,这就是我说的数字的由来。
类似的,重要的数据管理时,存储媒介的标称额定寿命只可最多用到其大约一半,超期即判为失效,要在失效期内做复制。

网友A:
谢谢大侠们指点!

我对上述的理解是:FLASH决定MCU的寿命。不知对否,还请指点!
引用 楼主:

理解的仍然不够确切,应该说,在理想条件下,程序存储器的数据保持时间决定了MCU应用系统的极限寿命,注意不是Flash或者MCU本身。不过还要说的是,如果系统中还存在其他元件,那么根据水桶原则,系统寿命是由最短命的元件决定的。

楼主:
chuanyang老师真是专业,佩服!
谢谢指点,学习了!

网友D(2012-12-24):
如果程序不变,单片机一直带点工作,担心寿命有那么长吗

网友E:
我看,都 是在咬文嚼字呀;这个寿命什么的,你们说的这些都是原理上的东西,实际上,还有实际使用环境类的东西,也可以决定呀;所以,我们没有没必须这么的计较;如果使用那款单片机,打电话询问下技术部,就可以了;其实,别人也一般会给你一个经验值,正是这个经验值,才是真的有效期寿命;哈哈,我是搞生产技术的;我们的产品,都会有一设计寿命,也会有一个信赖寿命,也有一个客户实际使用经验寿命,请问,你们觉得那个对?哈

网友:
我曾经也新手怕出错,怕被顶头上师骂,更不敢提问,后来我自己在网上找了很多那种别人已经做好的模块、开发板、、、买回家自己慢慢学习,真的很有用,比如说我购买过的一家还提供技术支持呢!可以提供店主的店铺名:多度 、ARM模块网、等(淘宝上的),借鉴一下    。 店主人特别好,每次去问问题都会一一解答

网友F:
寿命:1000 写/擦循 环 ·数据保留时间:10 年
AT89C51的datasheet上这样介绍的。不过我觉得这是个保守的数据。

网友G:
当然,大厂都留有较大的余量。

网友H:
单片机还有寿命的困扰,真没想过

网友I:
10年后,很多东西都变了,你设计的设备也都淘汰了,即使没有坏。

网友J:
论坛里有可靠性设计分区。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新手能解决的了。大多数研制军品的人员都知道如何计算单片机的寿命。大的厂家也提供相关数据。可以参考国军标GJB/Z299A(可能这个是可靠性预计的,有些忘记了)。研究这方面的院士也不少,国外的教授也很多。如果想专研这方面的知识,先学好概率和数理统计,然后学习半导体工艺,最后可以看看这些人写的书。

网友K:
寿命通常不用考虑,除非你对FLASH进行写操作;

网友L:
没考虑过单片机的寿命的人飘过

网友M:
理论数据不代表实际使用,不然要可靠性设计,要设计验证、测试干什么啊?理论人能活100多岁,可实际有几个人能活到那里!

网友N:
学习了,FLASH保存数据时间长度。

网友O:
原来是这样

网友P:
引用 网友I:
10年后,很多东西都变了,你设计的设备也都淘汰了,即使没有坏。

我比较同意这一观点

网友Q:
以前都没注意这个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