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一看就是负反馈电路,什么?为什么?这个,我想想..

楼主(2012-03-06):
我在华成英第四版上看到这个所谓的集成指数运算电路。我想问,左边的这个运放处于负反馈状态吗?怎么我觉得有两个环路呢?

网友A:
这是个指数运算模拟电路,那个左边运放(不是功放)确实处在“负反馈状态”下,运放在放大区内工作时必须处在有效负反馈闭环下。此地两个BJT需对称,以消除管子Is的漂移影响(由Iref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看来是碰到内行了,敢问HWM大侠在哪本书里查阅得到详细内容呢?

楼主:
不过,我看到确实有两个环路存在,这可怎么用传统的瞬时电压法确定他确实是负反馈呢?
2# HWM

网友B:
这个是课本上的电路?晕,前几天在万方还是哪收录的杂志上看见这个电路
既然发表**了,电路架构应该是原创才对,课本都有了还发表么
下午去找找原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了告诉我一声

网友B:
维普数据库,输入关键字出来N多,再说天下**一大抄,懒的找了。你说是双环,意思是说发射极注入信号,基极取出来?貌似没有这种放大电路。就算确实有双环,比如Howland电流源,电压极性法失效,需定量计算,看正反馈强还是负反馈强。其实有不少电路,从上电到正常工作,正反馈和负反馈都是必要的,少了谁都不行。比如经典的电压模基准,启动阶段是正反馈强,如此才能建立正常工作点;建立后,负反馈强于正反馈。
下图的基准,若运放正负输入端调换,则不能建立直流工作点。

楼主:
考虑下。不过,维普里面搜什么关键词好呢?“指数运算电路” 、“多环负反馈”都没什么收获啊!

楼主:
看来这个电路知道的人倒是不多啊

网友A:
看来这个电路知道的人倒是不多啊
引用 楼主:

童诗白的书中已有详细说明。

网友C:
维普数据库,输入关键字出来N多,再说天下**一大抄,懒的找了。你说是双环,意思是说发射极注入信号,基极取出来?貌似没有这种放大电路。就算确实有双环,比如Howland电流源,电压极性法失效,需定量计算,看正反 ...
引用 网友B:

ls说得好

网友D:
回11楼:
这个图,童诗白《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三版里有,看样子楼主看书还不够仔细啊!
如下所示

网友B:
过多的公式推导计算,很容易让人失去学习兴趣,讲思想,讲方法的书看着有味,比如下面的自偏置电路,几乎包含了所有的阴阳八卦哲理。

1,交流【高】阻与交流【低】阻相配合。在电路上画个十字线,不论是左右,还是上下,都是高阻和低阻相对称的结构。

2,【线性】电流镜与【非线性】电流镜互锁。唯有如此,才能唯一确定某一恒定电流。

3,【正】反馈与【负】反馈相配合。启动阶段,电流小,则三极端阻抗高于R,为正反馈,使得启动顺利进行,帮助建立工作点,到达稳定的平衡点后,反之,为负反馈,抑制干扰。

4,【静态】交流与【动态】交流相联系。三极管和R交换位置后,静态点完全等效,所以从静态分析的角度看,是可行的,但动态下电路无法启动,进而导致工作点无法建立,所以不能交换位置。

5,。。。。

所以,这个电路简单却优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牛!

楼主:
回复 网友D:
sorry,我错了。第三版第四版都是这样说的,确实没错,但是书上的讲解过程你也看到了,并不能解答我的疑问:左边运放怎么判断处在负反馈状态,或者说除了瞬时电压法外,我应该用什么其他的思路来考虑此复杂电路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问有没有多环负反馈这一类的文献供我学习

楼主:
超出大家的难度范围了,不好意思!收了

网友B:
1,一般来说,双环反馈的系统很多,三环以上的很少,比如精密仪器(正规实用仪器不是像我们平时这样单纯靠昂贵的优质器件来保证精度的)或者到单系统才可能会用。这掌握多环系统有难度,目前你拿不住。你这个电路应该是单环。

2,学习某个电路,不是像上面贴图所展示的那样,根据肖克莱方程推出结果表达式,评论两句,就算完了,非也。你这个电路应该用电流模的思想来考虑,才算抓住要点,三极管是核心,运放是辅助工具。比如下图,左边电路是初始设计,右边是实际电路,据此可以体会到怎么用运放。

类似的运算电路一般有共同规律,比如为改善精度,用Vcb=0,运放加载集电极电流而非发射极,运放还完成电流电压转换的作用等。

3,课本不过是用来对付考试的东东,大学毕业后就别看了,你把童和华的书,包括课件都倒背如流,可能都不知模电精华何在,比如见到运放就只知道虚短虚断了。
我早上在新华书店翻看了一下童和华的书了,2010版的,说的东西依旧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东西,几乎没有更新。当时我想,当老师真好啊,用这点陈旧的东西可以混一辈子饭吃,不用与时俱进,不用时时关注自己从职的领域的最新进展。
那本书的289页最后一大段说:负反馈可以展宽带宽,说什么反馈网络要不是纯电阻就复杂多了,但展宽带宽这一趋势是不会变的。。
那么请问常见的米勒效应是负反馈,为什么带宽反而窄了呢?
其它的类似的不严谨的问题还很多。
所以这样课本少看为妙,可以看看外国佬的课件,他们都是年年更新,教学生的都是最新技术,而不是像我们国内,课本尽管一版再版,但内容近40年不变。

楼主:
吸收了。句句在理啊

楼主:
不过最后我找到了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那就是不论刚开始时正反馈强还是负反馈强,最终会平衡在负反馈状态。具体我就不多说了,反正帖子已结了。不过有关此话题讨论可以加我qq707962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