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G3525中的误差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3-07):
这是个“差分放大器”,只是个集成电路原理性说明图而已。作为IC的使用者,一般了解即可,无需详究。

网友B:
使用这类集成芯片,内部结构可不考虑。把它当作黑箱子,只需知道它的输入和输出特性即可。
使用时,仔细看一下其电气参数和它的应用电路

楼主:
谢谢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