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数电高手。

楼主(2012-03-07):
(无正文)

网友A:
保存“程序”和“数据”都可。一般“大容量FLASH”是作为“固态硬盘”以二级存储器出现在系统之中。

楼主:
二级储存器?还是不太了解,那系统的程序是存在MCU的内部FLASH中吗?外部的只是作为一个缓存作用

网友A:
存储分三级:1)零级存储,或称高速缓存(cache);2)一级存储,即所谓的内存(RAM,以字节为随机存储单位);3)二级存储,一般以块方式存取信息,块方式存储的FLASH就是目前的主流。

网友B:
Flash一般用于存储程序,系统加电时,从Flash读取代码,载入RAM运行,如果需要获取更快的速度,可写一段代码,将Flash中的程序拷贝到RAM中,然后指针直接跳过去,这样就相当于程序在RAM中运行了,速度更快!

楼主:
这种存储程序,并且读取的方式,是不是就是所谓的BIOS?FLASH的大空间容量数据(程序),在系统启动前期需要4K左右的启动程序将这些数据(程序)存放到MCU的RAM中。但我看市场上绝大部分的MCU中的RAM空间都很有限,都只有100多K,能装下XM级的FLASH数据吗?

网友C:
在一般的数字系统中,配合高性能MCU的大容量FLASH起什么作用?
是保存程序,还是当做EEPROM保存现场数据和参数?

上当了,我还以为是数字电路了.

网友D(2015-08-26):
Flash相当于优盘,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