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原理图转pads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12-03-07):
各位前辈我想把protel99的原理图转为pads2007的原理图,下载了一个工具schcvt.exe结果也不好使,我把schcvt的配置设置改了也不好,请大家帮帮忙吧:P

网友A:
转换都是存在差异的,而且两个软件的规则就不一样,所以转换后还需要很大的时间去修改整理。
PADS-Expedition转换工具

楼主:
我也有这个就是装不好,我还找了个schcvt但是就是不运行:(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B:
直接重画不就行了:)

网友C:
将PADS文件打开在输出中保存为ASC格式,在PROTEL中打开,可能会有差异,稍微修改一下就OK

网友D(2013-08-21):
将99的原理图export成ASC文件,在2007PADS中import试下。转换的方式很多的,转换后关键是自己要检查下,毕竟不同的软件导来导去总有点规则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