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指点关于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2-03-07):
   各位大侠,这个是小弟我设计用PT100测量温度的电路,我在面包板上搭的电路是对的。但现在PCB做好了,我在做调试的时候,发现不对了。发现第五脚居然有超过0.5V的电压,小弟我很不解。根据运放的虚短,不是V+=V-吗?现在V-应该为0。(实际测量也有0.2V左右电压)。我开始以为运放坏了,可我换了2个新的了,还是一样的效果!求各位大侠给小弟一点指点啊!

楼主:
忘了说了,现在我用的是R22的18R的电阻,那个可调电阻没有焊接。PT1003线制已经接上了。那个温度补偿端已经接地了!现在电桥输出的电压是对的,但运放输出的不对。大概3.6V。我用的运放是2902,我看了数据手册。正好Voh=vcc-1.5v=3.6v...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了。求各位大侠给个解释啊!

网友A:
差分放大器的的5、6脚搞错了,这样就是正反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这是个正反馈,但我用面包板子能搭出来。用仿真也能仿真出来。但唯独做成PCB 就不行了!

网友B:
楼主希望运放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而你却整个正反馈,这不是让其工作在饱和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