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板子一点困惑

楼主(2012-03-07):
公司的一块面板,电源部分是这样的。输入直流24V,然后降压到5V,一边继续降3.3v,一边DC-DC正负15v,在降正负12v。不知道为啥?为什么不能24降15降12降5降3.3呢?

网友A:
这里5V可能是其主电源,所以首先将24V降至5V以提供较大的负载驱动。

网友B:
少降一步,提高效率
电源也有主次之分,电流大的,直接主电源降下来

楼主:
2# HWM 如果像我想的那样的话,最后5V的驱动能力很小吗?

楼主:
3# jjjyufan 少降一步,怎么理解可以提高效率呢?

网友A:
2# HWM 如果像我想的那样的话,最后5V的驱动能力很小吗?
引用 楼主:

环节多了,则一般效率都会降低。若其为主电源(输出功率较大),不宜如此处理。

网友B:
比如说
24V 转5V
直接转 效率问题,损耗10%
间接的
先24V 转12  损耗10%
12V 转5V 再损耗10%
10% 只做参考。

楼主:
效率就是驱动的功率???这个效率具体指的啥??

网友C:
LZ不懂“效率”的意思吗?

再个,正负15v,和正负12v应该是给模拟电路、运放供电的吧,这样做也有利于保证对称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效率:
比如说,输出5V 2A那就是10W 功率
那用降压来做,输入10V 电流估计在1.15A 左右,那输入功率就是11.5W,
那效率就是10/11.5=87%

网友D:
输入直流24V,然后降压到5V,一边继续降3.3v,一边DC-DC正负15v,在降正负12v。

1)一边DC-DC正负15v,在降正负12v-->数字模拟电源隔离,然后在应该的地方数字模拟二者地短接。
2)有点不明白LZ说的: 24V-->5V-->3.3V, 还是24V-->5V,24V-->3.3V?

楼主:
24-5给AD-3.3给MCU
24-5-15-12给运放。运放很多个啊,这样的话效率不是很低啊?
效率的事情,我之前理解错啦,嘿嘿...谢谢jjjyufan。

网友E: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我没看到啊 大侠出来开个会说两句啊

网友F:
不但和效率有关系.
和电源的用途关系更大.模拟部分的电源要求干净,而数字就要求低很多.

网友G:
这个和电路设计的要求有关系的,不如3,3v的电流比较大。+-15v的电流又比较小???你要多想想!!!

网友H:
不是所有的DCDC控制器都可以输入24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拟的器件比较多,所以就要效率高一点的转换电压啊,所以应该先转换±12吧??

网友C:
唉~~~
LZ基本常识都不懂啊,怎么破?

网友I:
这个和电源的损耗率有关:lol

网友I:
这个和电源的损耗率有关:lol学习中

网友J:
楼上为什么发这么多遍,你灌水啊?

网友K:
估计电脑问题,新手,多次操作了

楼主:
结贴了,自己也查了一些资料。貌似这样解释,公司板子的思路是经验值,这样转换有整套成熟的方案。而我想的那样,转换起来没有一套的相关转换芯片配套。数字为主,所以一定要先转换出5V,然后后续都与5V为基础转换。

网友L:
不但和效率有关系.
和电源的用途关系更大.模拟部分的电源要求干净,而数字就要求低很多.
引用 网友F: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