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锁相环

楼主(2012-03-07):
我最近做了一个发射,大概就是:把声音调制在800M(上下50M)左右的载波上发射出去,发射频率由pic单片机控制,载波频率由vco提供。。。这个是锁相环,就不说,各位大神都知道的,锁相环我用的比较ic是15E03。现在的问题是:发射频率是700多M的时候锁相环出来的频率正常,但是上到800M就不行了,但又不是失锁。我想是不是我pic的三条数据线上得滤波没有做好。       跪求大神帮忙~~~~

楼主:
如果还要更多的信息,可以恢复,我们仔细探讨

网友A:
PIC怎么也跑不到700M的发射频率吧?
估计你的描述有很大的问题。

网友B:
3楼理解错了

网友C:
核对下你的芯片的:型号,厂家。
其具体参数存在差异!

之前遇到过一回这样的事情,不过不是你说的这块芯片。

楼主:
这个问题不存在的,做单片机的就那么几家公司,而且就那么几个型号。而做pic的就微星公司,没有第二家。我是量产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