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比例电路中,反馈电阻上并联电容应该如何取值选型?

楼主(2012-03-07):
(无正文)

楼主:
有高手能高手下选这个电容时的技巧不?十分感谢

网友A:
这是个补偿电容,需根据具体运放和反馈回路参数而定。原则上,在确保放大电路稳定的前提下取小值。

楼主:
那什么情况下是滤波呢?

网友B(2013-02-06):
算传递函数,画特性曲线,什么情况下都有滤波特性

网友B:
电阻并电容比较好计算,算出来形式是1/(1+TS),T=1/(RC),具有低通滤波特性,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结果取R和C
电阻串电容再和电阻并或电阻串电容再跟电容并,计算就比较麻烦。个人认为但从电路考虑的话只需要电阻并电容就可以了,
从系统上考虑可能会使用电阻串电容再并电阻或电容,可以改变系统零极点配置。

网友C(2016-03-08):
算出来形式是1/(1+TS),是不是应该为ω =1/(RC)时,才具有低通滤波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