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乘法器能输入直流电压么

楼主(2012-03-07):
(无正文)

网友A:
模拟乘法器若存在输入偏置要求的话则需要隔直输入,如此便只能对“交流”信号进行处理(好在通常所处理的信号基本都是交流的)。此外,模拟乘法器的输入还需要注意其极性限制。

网友B:
直流电压乘法?还没有做过,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