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有没有现成的整形模块

楼主(2012-03-07):
(无正文)

网友A:
用一只高速斯密特整形反相器即可,74HC系列频率达不到,要用74F04或74F3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buffer都试过了,关键是100M的高频信号,单独的芯片的话很难做成好的效果,我就是指望有现成的模块

网友A:
高速斯密特整形反相器就是,关键是芯片的跳变延时要小,几nS才行,找74F04或74F32试,74HC系列不行,以前有T1000系列的,现在可能不好找了.

网友B:
速度这么快,不好弄。

网友C:
用74AHC、74F系列的门电路整形,注意查阅手册看工作频率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