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相位超前问题

楼主(2012-03-07):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你这相当于是电感和电阻(示波器输入内阻)串联取电阻两端的电压,自己分析一下此LR串联电路LR两端电压(信号源)和R两端(示波器)的相位关系。

楼主:
2# HWM 那我用一个L特别大的电感,令2*Pi*f*L 远大于R,就可以近似超前90度了吧?

网友A:
to 3L:

这可以(|ZL| >> R )。其实如此情况下,信号源的电压(也就是L串R上的电压)近似等于L上的电压。而L上的电压和流过它上面的电流(相位等同于R上的电压)呈现90度相差。

楼主:
4# HWM 我没有特别大的电感   老师让我串一个小电感, 然后再在示波器正负极上并一个电容  有什么作用么?

网友B:
要看到超前,先穿个电阻,再对地加个小电感,示波器看电阻两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