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11位的AD转换器吗?

楼主(2012-03-07):
老师要求“实现8路11位模拟输入通道”,但在网上找不到11位的AD转换器呀?

网友A:
>=11也行啊

网友B:
瑞萨R8C 25
12路AD

网友C:
11路很少见,基本属于珍稀,而且也没有意义。

你老师也不敢性能指标,只讲11位分辨率有啥子意思?很多MCU都自带12BIT的ADC模块了,但精度和外挂的专用12BIT的ADC可就差多了。。。

网友D:
12位去掉1位

网友E:
11路很少见,基本属于珍稀,而且也没有意义。

你老师也不敢性能指标,只讲11位分辨率有啥子意思?很多MCU都自带12BIT的ADC模块了,但精度和外挂的专用12BIT的ADC可就差多了。。。 ...
引用 网友C:

自带的AD,抗干扰能力会强些吧? 都集成了,外面没有走线了。

网友F:
12位很多的

网友G:
就是,12位常见,你去掉一位,别告诉你老师,不就是11位么。。。

网友H:
12位与11路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