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介绍了DSP与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12-03-07):
本内容简单介绍了DSP与单片机的区别
1 存储器结构不同单片机使用冯.诺依曼存储器结构。这种结构中,只有一个存储器空间通过一组总线(一个地址总线和一个数据总线)连接到处理器核。大多数DSP采用了哈佛结构,将存储器空间划分成两个,分别存储程序和数据。
2 定点计算大多数DSP使用定点计算,而不是使用浮点。为了不使用浮点机器而又保证数字的准确,DSP处理器在指令集和硬件方面都支持饱和计算、舍入和移位。
3 专门的寻址方式DSP处理器往往都支持专门的寻址模式,例如,模块(循环)寻址、位倒序寻址。这些非常专门的寻址模式在GPP中是不常使用的,只有用软件来实现。
4 对密集的乘法运算的支持单片机不是设计来做密集乘法任务的,即使是一些现代的GPP,也要求多个指令周期来做一次乘法。而DSP处理器使用专门的硬件来实现单周期乘法。DSP处理器还增加了累加器寄存器来处理多个乘积的和。累加器寄存器通常比其他寄存器宽,增加称为结果bits的额外bits来避免溢出。
5 零开销循环单片机是Single-chip Microcomputer的较准确译法,但最能准确反映单片机设计思想、并且有长远技术眼光的词汇是Microcontroller(微控制器)。之所以出现Single-chip Microcomputer一词,实在是因为早期,甚至到MSC-51时期,单片机准确地体现了Single-chip Microcomputer的形态和内容。然而发展到MSC-96,发展到新一代80C51、M68HC05、M68HC11系列单片机时,在单片机中着力扩展了各种控制功能,如:A/D、PWM、PCA计数器捕获/比较逻辑、高速I/O口、WDT等,已突破了Microcontroller的传统内容,朝Microcontroller的内涵发展。因此,目前已到了该给单片机正名的时候了,国外已逐渐统一成Microcontroller。如果我们仍然保留单片机这一习惯叫法,则应把它认为是一个单片形态的微控制器,或直接称作微控制器或单片微控制器,而不要再使用单片微型计算机或单片计算机这些词汇了。另:集成技术的最新进展之一是将 CPU 和外围芯片,如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并行,串行I/O口,定时/计数器,中断控制器及其他控制部件集成在一下芯片中,制成单片机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楼主:
这是我在源点教育学习的时候,自己感情的,,

楼主:
汗,自己感悟的,,打错了,,有木有,

网友A:
LZ不错,踩一下,支持

网友B:
1.2. 不算区别, 要知道, MCS51 就是哈佛结构了.
后面倒还可以算
我感觉总体来说, DSP 的计算能力比较强一点, 比如系统架构上, 允许更大的数据谈吐率, 除了乘除法, 还有批量计算方法的优化指令, 比如单指令多乘法, 乘加等. 这样说更能表达其优势.

网友C:
其实现在ARM的处理器1G以上的都很常见了,4核的都出来了
DSP如果频率不赶上的话,优势就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