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协议分析仪

楼主(2012-03-07):
用USB2.0协议分析仪来测试USB HUB 是不是有什么标准啊?高手帮忙解答啊。
还有就是用SSOP28 GL850G 版本号分别为HH1FA0G11和HH1GA02G22,在不通过分析仪接到电脑都能识别,要是通过分析仪HH1FA0G11却不能用或者出现格式错误,而HH1GA02G22却不会,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sleepy:怎么没人帮忙解答啊...

网友A:
给LZ顶个,快来高手哇

网友B:
不懂,俺来瞧瞧的:)

网友C:
USB协议分析仪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贵吗?

楼主(2012-06-18):
回复 网友C:
一个八千多块。

网友D:
可能是:1)USB芯片的驱动能力太弱;2)分析仪的阻抗太低,干扰了信号的波形。

网友E:
你用的USB的转接线有多长?
换短一些的,质量好的转接线试试。